[abaqus] nastran+patran中如何设置绑定?

楼主(2014-03-19):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的分析,从物理模型来看是属于带接触的模态分析问题,计算量”巨大“!准备将接触面用MPC绑在一起,避免做接触分析。问题就出在这里。
据小弟所致,patran中只能定义多对一或者一对多的MPC。但模型中有好几个面整个贴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用较少的工作量将两个零件”绑“在一起,而不用做接触分析吗?
据我所知,abquas里是可以方便的做面面绑定的,但也要进行接触分析。
谢谢!!
PS:小弟会一点ansa,如果在里面有便捷的方法,请赐教!但一定要提交给nastran做计算。

网友:
模态分析,非线性接触都当做线性行为了,计算量不大吧。合并体,共节点或GLUE,在CASE里面设置好像

网友(2014-05-13):
同求大神回复!

网友(2023-10-07):
现在新人还有学nastran+patran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