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两销定位问题

楼主(2014-03-19):
在一面两销轴定位中,平面限制 Z向移动,X,Y旋转。销轴(1)限制X,Y向移动。应该怎样理解销轴(2)限制X移动,Z旋转,却不限制Y向移动。即Y向为何不是过定位。

网友A:
大虾应该先明白,定位的问题,理论来说接触了就是定位,销2是菱形销,然后还有组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应该先明白,定位的问题,理论来说接触了就是定位,销2是菱形销,然后还有组合定位。

如果销1和销2都是圆柱销,X方向会过定位,但为什么Y向不会过定位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都是圆柱销Y方向不过定位?菱形销作用是定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