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安装问题 ,请社友们指教

楼主(2014-03-19):
        弄个十字滑台,买了四条上银H级线轨,长度350mm 左右,安装过程中遇到调水平问题,然后就在一条线轨侧面(基准面)用百分表打此条线轨的水平度,得到的数据是,每次测量的结果都基本不同,三百来长的线轨差距竟然有五六丝,有时候甚至差不多10丝不规则误差,有时候测量一大半的时候是准的,再往下测量表针直线上升,然后又走回来测量,表针缓慢下降,原来准的地方这时也不太准了,换了两块表结果都差不多,是新表,但是结果也是差不多,。

        非常郁闷的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表的问题?还是测量方法的问题?还是线轨的问题本身直线度就不准,反正测量了很久就没有一次整个过程测下来是准的,线轨是天津某公司的,经查是上银在大陆代理商,所以很郁闷到底是什么原因?

  受条件所限,要么用千分表测量(百分表就这么大的误差,感觉没必要再用千分表),再高级的测量设备就没有了。

           应该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请社友们指教!

网友A:
别光说打了表差多少,要说就说清楚点,重要点的信息

表是怎么打的,基面怎么样,你怎么安装,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说打了表差多少,要说就说清楚点,重要点的信息

表是怎么打的,基面怎么样,你怎么安装,怎么调的

1.    表座放在滑块上,然后表伸长,表针打另外一条线轨的侧面,差距很大;
2,表座放在滑块上,测量放表的这条线轨,表针打线轨两端的侧面,表打起来差距也大;
    打表方法是:表座放在滑块上,表针指向线轨的侧面,移动滑块的同时看表针的变化

      现在,一样的打表方法,表座放在滑块上,表针指向另外一条线轨上的滑块侧面(有磨过的那面),测量出来的结果是误差在两丝以内,但是打到还剩四分之一的长度时,表针突然大幅度走动,幅度将近十丝,等于说打表到剩下四分之一长度时就不准了(有一条线轨摔过一次,但掉到水泥地上的高度不太高,应该不是摔的多严重,)

        总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两条线轨还没有安装,明天安装下试试

网友:
4米长的线轨我装到过侧面直线度1丝,这个不能仅仅从线轨上找原因。你没有图,说不清楚是怎么安装的,基面直线度,安装面扭曲,零件本身刚性,测量方法都有影响。

网友(点评):
我以前的公司,有一个工人基本上装4米轨,直线度基本上在0.007到0.01mm之间。当然机加这一块做的比较好,测量仪器也给力。初调后,测出直线度曲线,有针对性的再调。一般能调好。

网友:
要安装好再测.导轨有应力变形了

网友:
这种测量方法,实际不是完全体现直线度平行度的,因为测量臂长的缘故,移动时沾表的滑块倾角轻微变化都会引起很大的误差

网友:
你打表方式错误,表放在装好导轨的滑块上,表针应该对着拖板的基准面上,加工线轨槽时同时加工一个基准面,又或者确定两点找个长方形量快做基准面,线轨安装打表都打基准面。
线轨本身一般不可能有问题。

网友:
导轨上有基准面,有特殊标记,你要测量基准面才行

将你的测量方法发照片上来看看,还没见过这么离谱的直线导轨

网友:
应该是没安装好吧,应该用压块从侧面将导轨压死,上好螺丝再测量

网友:
边调边锁
孔位加工对不

网友:
螺丝固定是不是从中间往两边固定的?去年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买了2根THK 的400长的导轨,因为安装面平面度0.2以上打的定位销位置太好,所以加负载运动起来很大声音

网友:
很简单,从供应商那里要上银的技术资料,很厚的一本,覆盖滚珠丝杆,直线导轨,KK模组的那种。上面有导轨安装方法。您可以直接对照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固定了一根导轨A,另外一根导轨B只是局部固定,然后把表座放在A滑块上,标杆对着B的侧面滑过,看看间距的跳动大不大?应该是B没有固定牢固吧!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做导轨的,我这里有导轨丝杠的安装视频,可以给你。

网友(点评):
老板把视频发给我吗?我也在改装机床,需要这样的知识,17834773@qq.com

网友:
听大师讲课,这个我用得着。

网友:
首先得确认安装座线轨以及滑块是佛OK,正常的话用一固件讲基准轨(首先装好的导轨)的两滑块链接起来,连接跨距要比你实际安装跨距要小,的出你想要的精度时,再去装你会发现精度会更高。其原理是两滑块综合起来较为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表座放在滑块上,然后表伸长,表针打另外一条线轨的侧面,差距很大;
2,表座放在滑块上, ...

看半天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 也没搞明白 你的基准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 也没搞明白 你的基准是哪个

由于使用的负载很轻,和加工设备不健全,初始设计等因素,没有加工基准面,等于说是固定一条线轨后,再校准另外一条线轨

网友:
你最好拿大理石平尺打,这样会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使用的负载很轻,和加工设备不健全,初始设计等因素,没有加工基准面,等于说是固定一条线轨后,再校 ...

那你也就是没有基准咯  差不多啦  就10几个丝  凑合用吧

网友(点评):
第一条导轨就是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也就是没有基准咯  差不多啦  就10几个丝  凑合用吧

那你第一条的基准在哪??、

网友D:
楼主这种方法测的数值只可作为参考,因为单个滑块本身的间隙或预紧状态会严重影响测量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方法测的数值只可作为参考,因为单个滑块本身的间隙或预紧状态会严重影响测量值

我就是说他装的根本就是没有基准 再怎么打表 随你怎么弄  也是白搞 第一条是第2条的基准 那第一条的基准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说他装的根本就是没有基准 再怎么打表 随你怎么弄  也是白搞 第一条是第2条的基准 那第一条的基准在 ...

  呵呵,第一条不用校基准的吧(因为没有加工基准面,严重失误,以前没搞过这个,以为承重小行程小不用搞基准用用行了),只要两条线轨平行不就可以了嘛?小白,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第一条不用校基准的吧(因为没有加工基准面,严重失误,以前没搞过这个,以为承重小行程小不用搞 ...

我没话说了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做导轨的,我这里有导轨丝杠的安装视频,可以给你。

朋友你好,可以发我一份吗,也在做这方面的内容,zhonghi@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