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加工中心,Z轴下降到最低后,距工作台还有200MM高

楼主(2014-03-19):
刚买的加工中心,Z轴下降到最低后,距工作台还有200MM高, BT30*100的刀柄用上,都够不上工作台,问过售后,他们回复是就是距工作台200MM的标准,而且不给下调。想加一个工作台,市场上有没有铸铁的工作台买,规格约长250*宽150*高100,这是有标准件还是可以定做的呢?

网友A:
自己钢板焊接一个然后打点孔攻点丝,表面再光一刀就ok了
等用一段时间表面不平了还可以光平

网友B:
加工中心主轴鼻端至工作台面本来就有一个范围的,而且这个范围不是从0开始的,因为要加上工件和工装的厚度。

网友C:
很多公司是在原工作台上加一个100到150mm厚的大铝板,隔一段时间光一下,做精加工用的。

网友:
还要买它轨道  哈哈

网友D:
自个儿去铸造厂订一个好了,毛坯尺寸给人家,铸造完成拉回来自己精加工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主轴鼻端至工作台面本来就有一个范围的,而且这个范围不是从0开始的,因为要加上工件和工装的厚度。 ...

前一台加工中心,就可以直接干到工作台,所以觉得挺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钢板焊接一个然后打点孔攻点丝,表面再光一刀就ok了
等用一段时间表面不平了还可以光平

我现在就是用钢板支了一个,可是吸震性不佳,而且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个儿去铸造厂订一个好了,毛坯尺寸给人家,铸造完成拉回来自己精加工下就可以了

现在是准备这么干,不过要出一张图纸,可是又不清楚什么样的构造设计才能又轻便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公司是在原工作台上加一个100到150mm厚的大铝板,隔一段时间光一下,做精加工用的。

这机子是准备用来加工一种电子壳体的,东西很小,准备五六个一起干。至于铝板不知道减震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E:
打开Z轴看下是否行程可以降低  可以的话调整下参数  刀具装上去应该可以接触到工作台的
别听售后的忽悠 你把厂家说下 或者把机床的设计参数说明下  一般最低到工作台是100左右不可能200的 除非是脑残的小作坊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Z轴看下是否行程可以降低  可以的话调整下参数  刀具装上去应该可以接触到工作台的
别听售后的忽悠 你 ...

台湾威特T5,三菱m70。

网友E:
把机床的参数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机床的参数告诉我

什么参数??不会是说明书的那堆吧????

网友E:
机床的3轴行程 主轴头到工作台最近和最远距离
工作台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床的3轴行程 主轴头到工作台最近和最远距离
工作台大小

啊?这个还真没有注意看,只是试了一下机床,发现降Z轴时还离工作台很远就报警了,(因没装刀柄),测下是200左右,加装BT30*100刀柄,跟工作台103MM处行程报警。所有才有这样的求助……
具体的参数我明天查一下,再回复你。

网友:
看下机床的软限位是不是改过

网友:
  下调也不是不可以,一般行程两端不是机械限位,设计的时候行程都是留有余量的,但是余量不大,想要下调需要电气人员重新给你打行程。
  楼主说的应该是立加或者龙门吧,这类床子的工作台在出厂之前一定是经过自铣或者精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工作台对两轴零对零。所以楼主所说的那种装上刀都碰不到台面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Z轴极限位置距工台200mm是很正常的,而且这种事情维修人员也不敢给你改,怕出事儿。

网友:
工作台加块铝板

网友:
推荐AC4C做材料,阳极氧化处理,厚度35以上无压力····具体厚度视具体需要,固定于工作台,表面推荐自铣,不然水平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