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了!从事设计第一次碰到这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4-03-19):
这根轴如图所示,就是两个连杆之间铰链的轴,大概计算一下切应力2700N!
连杆8秒一次的正反转!每天12小时工作,大概使用一个月后断了!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估算的,我们老大今天看了一下,说有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外加工把那M10的牙钻的太深的孔,本来只有10mm牙深最多15,不能超过台阶!而现在断的轴是空心轴(按图加工是实心),导致强度不够!
第二:老大说看断层面应该是瞬间崩断,硬度过高(给家工商要求是轴材料是45号钢调质处理,28-32的硬度)老大说肯定超过35的硬度!由于当时没有硬度测量仪器所以不好确定硬度值!
对于老大第一点的解释是可以理解,可是第二点的解释我确实不太理解!
希望大家帮忙发表意见,看看断面层,帮我多多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点评):
明显是设计问题,这个铰链结构画的,画蛇添足。

网友(点评):
设计的太奇葩了,忍不住再吐一下槽。楼主摆臂和连杆都分不清。装那么多轴承都是假的。如果主动连杆该叫摆臂,被动的是连杆的话,那铰链轴可以直接固定在其中一边。另一边增加支撑长度。铰链明显是被杠杆撬断的。

网友(点评):
搞得和淬火或铸铁件一样 呵呵 ~

网友A:
设计不合理,轴肩太高,轴承都卸不下来,估计就是因为轴太细了

网友(点评):
今天公司有个老手还问我为什么设计个小台阶,,,,,呵呵。

网友B:
从图看弯曲力更大,弯断的。

网友(点评):
弯曲应力应该不小,只能加粗轴了,或者换点好材料。轴肩的设计的确费力不讨好

网友:
材料调质没搞好把!

网友:
一个月23个工作日,正反再乘2,共248400次,楼主不认为是疲劳断裂吗?疲劳校核再算算

网友C:
1。弯扭组合悬臂梁,不能只考虑弯曲强度。
2。从断裂截面看,应该还是属于疲劳断裂。
3。M10的孔钻孔过深,会导致截面抗弯扭模量降低,特别是延伸到了危险截面附近。当尺寸受限时,这个孔的确不能做太深,10个深已是大限。
4。不能完全说跟硬度无关,但是硬度影响的只有韧性,即抗冲击能力,除非你的断裂是一个偶然过载,否则不敢苟同硬度原因。
5。最后,不得不说,这个结构本身设计的也有问题。轴承盖过大,一面顶住轴承内圈限制内圈转动,一面贴合连杆限制连杆转动。降低了轴承使用的效果。所以,这个端盖的作用值得怀疑。全图来看,本身就是开式轴承,端盖没有密封的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一个轴用挡圈作轴向定位?连M10螺纹孔都省了。

网友(点评):
这轴是多种应力的综合体,有弯矩、扭剪、应力集中、疲劳等,

网友(点评):
那个根部圆角是个高应力集中区。局部硬化圆角会好一些,说实话,作为连杆来说,这个轴好像真的细了点。

网友(点评):
不到12万次的往复摆动就搞断轴,轴不是好像细了点,而是肯定明显不足。 ^_^

网友(点评):
没有承载数据,没法验算看看,但可以肯定,原始设计考虑不足,哈哈

网友(点评):
将悬臂结构改简支结构,在轴径相同的情况下,受力与寿命就大为改观。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LIAO大的观点。

网友(点评):
偶也觉得,根部应该留有小圆角。直角应力集中太厉害了,我以前接触过一个冲压模具,别人设计的,就是因为直角,碎了,后面我说改小圆角,就好了。

网友(点评):
他这个轴是有圆角的,但是因为是台肩轴,圆角不可能有那么大。所以问题就来了。可以通过过度槽等方式缓和,但是轴本身太细,哈哈,都拧把一起了。

网友(点评):
像这种,可以加个过渡阶梯套,依次留空间加大圆角降低应力。或者可以做表面抛丸硬化。但是根本问题是轴太细,其他辅助的办法都不会太有效。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上的说法。呵呵,

网友(点评):
从结构上看扭矩是不用计算了

网友(点评):
轴肩过渡区域要倒圆角(圆角半径要小于轴承倒角) 顺便说一下,轴承间距这么小,剪力应该是主要作用力。LZ要是能发一张完整一些的图或载荷信息就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剖的细呀,我也在郁闷那个端盖,怎么会这样用,和轴承内圈接触,又和连杆面接触。还有在设计轴的时候,轴臂的设计还是要慎重呀,这样好还是加个轴套好?

网友(点评):
这么设计动作过程中很容易“碰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弯扭组合悬臂梁,不能只考虑弯曲强度。
2。从断裂截面看,应该还是属于疲劳断裂。
3。M10的孔钻孔过深 ...

讲的跟详细,由于给的装配图只有右边,其实左边也有一个被动连杆,安装轴承方式是和贴图一模一样的,只是另外一个连杆长度最长!由于我们此连杆机构是平行于地面的,当时要确保不相邻的连杆之间要平行所以要顶住!

网友:
交变应力作用下的强度不够。

网友:
奇怪为什么这样设计,按楼主说的意思这两个连杆是做翻转运动!此处如此设计有点想不通!

网友D:
来看看瞧瞧,怎么轴承盖是顶内圈的

网友E:
水平低,只提点小问题,同轴度位置要调整,内螺纹画法可改进

网友:
切应力2700n,是指这么大力,还是应力?应力单位是Mpa,如果是2700Mpa那肯定是太大了,应该是指力吧。这么大剪切应力不大,弯曲应力是主要的。
为了提高轴的直径,可否把滚动轴承换成铜套这样外部零件孔不更改的情况下,轴径可以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低,只提点小问题,同轴度位置要调整,内螺纹画法可改进

谢谢你的提醒,轴很短同轴度可以保证!至于内牙画法确实是没注意!当然我需要的答案不是制图哦!帮我分析结构和力学!

网友F:
1.轴环直径太大,再加上没有圆角,所以第二个轴承位处应力集中严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这根轴 理论上 可是说是心轴,只受弯矩,没有扭矩,只需要考虑弯曲疲劳就可以;
3.M10的钻孔不是主要因素,它只使断裂截面的抗弯模量降低了12%左右,影响有限;
4.底下两个深沟球有预紧的迹象,游隙减少,中间轴承刚度增大,减少了下部轴段的协调变形;
5.检查一下上面紫色的板子和端盖是否有摩擦的迹象,有可能因为摩擦有附加扭矩和弯矩(猜测);
6.检查一下,上部轴承游隙和跳动,看轴承是否有磨损(猜测);
7.材料的问题,没办法讲,可能性太多了。只能说,硬度高,对应力集中敏感性会增大,断裂韧性下降。

本人用有限元算了一下静力,应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应该重新校核一下
建议下部轴承固定,中部浮动,轴环去掉,改为光轴加轴套过渡配合,上部去掉轴承,刚性连接

网友(点评):
其实,钻孔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一般钻孔的表面质量都不会太高,加上这种自收尾螺纹,其实内环的局部应力集中程度要高于外侧尖角,只是因为芯部的力会小于外部的力,可能疲劳源不在此而已。如果外部处理好了,

网友(点评):
也可能从芯部疲劳断裂。

网友(点评):
确实是啊,钻孔的表面质量不高,容易滋生微裂纹。断口的照片看不太清楚,也没有显微的,只能是凭感觉猜了~

网友(点评):
应力集中应该是断裂的主要原因,可以做个卸荷槽,还有粗糙度要高些 最重要的结构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轴环直径太大,再加上没有圆角,所以第二个轴承位处应力集中严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这根轴 理论上  ...

谢谢!!!!

网友:
结构改进前面的大侠都说过啦,我就不多说啦。从你图片的断裂面上来看的话,仔细看,外部断面基本是黑色,只有螺孔周围有很少一点的亮色。分析,黑色部分为疲劳断裂,或是热处理时都有裂纹。疲劳断裂要么存在长期摩擦形成的光亮镜面,或者是油和灰尘侵入的黑色。热处理的裂纹就很明显啦。最后一点亮色是瞬间断裂,瞬间断裂为亮色且有很明显的粗糙颗粒感。

网友:
轴肩应力集中了,在轴肩那倒个圆角再加个轴套避开圆角,别的一位没看到整支梁,不知道弯扭情况,没法分析

网友:
取消主动杆的轴承,轴与主杆紧配合就可以加大轴径了,采用挡圈固定。

网友(点评):
对头,铰链轴一般都是和其中的连杆紧配合,公差配合里面典型的例子,比如:发动机活塞杆。楼主这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点评):
是让主动杆与轴同时转动吗?避免了这一头的螺纹孔也节省了轴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轴环直径太大,再加上没有圆角,所以第二个轴承位处应力集中严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这根轴 理论上  ...

不好意思大侠  新手问个问题  这个轴为什么是心轴  只有弯矩  没有扭矩?

网友(点评):
心轴,就是只受弯矩,不受扭矩的轴,最典型的就是火车车轮的那根轴。

网友:
设计有严重缺陷,没考虑到强度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用端杆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轴环直径太大,再加上没有圆角,所以第二个轴承位处应力集中严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这根轴 理论上  ...

我不大明白的是怎么看出来的这是个只承受弯矩  不承受扭矩的轴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比较基础的了,材料力学里面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点评):
因为安装了轴承,基本的设计目的是只依靠该轴做支撑和弯距传递,而不是将一个运动件的转动能传递到另一个运动件。只不过,这两个端盖的用法,是会产生一定扭矩的,多少而已。

网友:
材料本身是否也有问题,热处理后有裂缝没注意,用后很容易断掉。

网友:
过盈量太大,导致轴受挤压,材料处于受压状态,加上疲劳所以导致在很短的时间断裂。修改方法是适当减小过盈量。

网友(点评):
莫说外行话,压应力能有效缓和疲劳裂纹的形成,这就是为什么表面做抛丸硬化能延长寿命的原因。

网友:
图的结构很有深度,只是对断面的分析少了些

网友:
这个设计不讲究

轴的断口已经被磨损了,难以看出是脆断还是疲劳断裂,不过就其结构和断裂的位置来说,轴肩处受到反复弯扭,疲劳断裂的可能性很大。

轴肩要做弧形退刀槽,要圆滑过渡,表面粗糙度Ra1.6

材料45,热处理T265,是比较合适的,更好的可以用20CrMnTi,渗碳淬火

轴头可以加长,螺纹可以减小,让螺纹底孔远离轴肩处

网友:
来看看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
个人觉得是疲劳断裂,可能是轴肩根部圆角过小,造成应力集中,疲劳断裂。
调制处理硬度过高可能会造成材料脆性增加,在冲击里的作用下断裂
建议采用较大倒角或圆角,适当增加直径及合理热处理,或更换强度韧性好的材料。

网友:
轴的两端都是通过端盖固定。端盖同时压住轴承内圈和主动/被动杆。而端盖是被螺丝压住的。因为看不到图纸,所以暂且假设楼主为了防止主动/从动杆发生轴向攒动,一定会放置非常小的间隙或负间隙。

楼主不觉得这个结构在旋转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摩擦阻力?也就是说轴在承受一个交变扭矩。而轴肩处是应力最容易集中的地方。长时间使用以后疲劳断裂?

以上是个人的猜测。供参考。

网友(点评):
防止轴向攒动,该用一个球角轴承就行,说实话真心没必要用端盖。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课题,让大家一起讨论商量

网友:
学习一下,折断的判断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合理,轴肩太高,轴承都卸不下来,估计就是因为轴太细了

定位呗

网友:
为什么?
看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弯扭组合悬臂梁,不能只考虑弯曲强度。
2。从断裂截面看,应该还是属于疲劳断裂。
3。M10的孔钻孔过深 ...

强烈同意第三点 图示的孔过深有助于裂纹扩展  扭力好像可以不计 主要应考虑弯矩和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轴环直径太大,再加上没有圆角,所以第二个轴承位处应力集中严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这根轴 理论上  ...

仔细看的话断面的位置正好是螺纹孔的过度地方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嘛,你觉得是正好呢,还是巧合呢?也可以说说看,如果没有钻那么深,就不会断,是吧?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那个孔的影响很小,只是碰巧而已。如果把直径从20提升到21,在抗弯上,就可以把那个孔的影响弥补了。如果那个孔加工到位,这个轴也同样会断,而且寿命不会比这个长很多。主要原因还是在应力集中。

网友:
改成光轴不成吗?

网友:
好贴,正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轴承端盖为什么要顶住内圈?不明白

网友:
主要承受交变弯扭载荷,另外没有轴肩没有过渡圆弧,造成过渡应力集中,大大降低了使用寿命。个人觉得应该考虑重新进行结构设计和材料选型及热处理

网友:
采用挡圈,

网友:
不是都被卡死了么?轴承是什么作用?

网友:
恩  疲劳断裂

网友:
支持16楼意见,断裂处应力集中或应力突变导致的疲劳断裂,孔深的部位正好在应力集中部位也是一个因素,再深点说不定就没有问题,16楼建议改成光轴有道理,原来的轴肩位置用隔套,压盖引起附加应力的问题也存在可能,可以改成卡簧,总之,16楼是高手。
设计时应尽量避免悬臂梁。

网友(点评):
应该做成对称结构,铰链多么成熟啊,借鉴的例子很多

网友:
R角太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从图看弯曲力更大,弯断的。

材料是45钢,弯断的话应该有缩紧的情况吧,一边手拉一边受压应力,不应该是这种断面

网友(点评):
可能。像面团就有的。

网友:
首先,连杆的受力情况不清晰,接轴受力不清楚,轴承定位台j肩尺寸应该是根据轴承的定位尺寸来定,有标准可以查的不要太高,不要太大,不然R角要做大,这样会和轴承R角干涉,不大的话,应力太大,长期收到弯曲应力,或者在疲劳应力作用,极容易在这处断裂,从你这个断面应该是应力过大,在冲击载荷或者疲劳下断裂,个人理解,不知道有没有理,欢迎指正

网友:
轴肩过渡区域要倒圆角(圆角半径要小于轴承倒角)
  顺便说一下,轴承间距这么小,剪力应该是主要作用力。LZ要是能发一张完整一些的图或载荷信息就好了

网友:
圆角过渡要参考设计手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材料是45钢,弯断的话应该有缩紧的情况吧,一边手拉一边受压应力,不应该是这种断面

脆性材料可能是,塑性的应该不是,断面得看下有疲劳源没有,

网友:
个人观点:
一、首先看材料合不合格,热处理到位不?现在有些外协加工商未必会给你真正按照图纸要求来干。真的用的是45号钢么,调质处理不到位是有可能的。从照片中看,应该是轴的热处理硬度高了,造成材料变脆了,轴肩处扭剪综合受力。这么细的轴不断才怪。
二、根据楼主介绍,两个连杆只是不停的轴向正反转,没有其他方向的转动,可以去掉轴承,反正也不起作用,改为销轴,估计连杆的厚度大概分别为40mm、60mm。销轴直径计算按手册选。
三、如果连杆链接结构需要一定的平面转动,可以把几个角接触向心球轴承轴承换成一个关节轴承,这样就OK,怎么计算不说了。
    其实到最后我也没明白楼主的链接机构为什么这样设计,要说两个位置不一致的连杆一起正反转,还是有很多别的办法,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焊接、套筒链接、螺栓连接等等,只是不知道现场实际情况,瞎说了惹人笑。一家之言,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J:
楼主设计的有问题
1、轴应该和其中的一个连杆是紧配合,不存在相对转动,按楼主的考虑,有点画蛇添足
2、按图所示,端盖直接压住,轴承不起作用,轴不仅受弯矩还有转矩,不知道怎么转的(端盖是否有磨损迹现)弯扭复合作用使轴剪断
3、轴环处有应力集中,应该做出减荷槽,还有粗糙度要高些,有人提出用套筒,很好的点子,减少加工,你这个轴不是很长,如果长的话,台阶就不合理了
4、楼主可以设计成对称结构,这样轴的受力就可以减半了。粗略分析的。可以借鉴典型的铰链结构,还有公车配合里面有个例子,发动机汽缸活塞和连杆的配合,一松一紧,还有个套筒
还有这是什么场合用的,

今天看了本书,里面说的很好,道理都懂,不过人家描述的比较好。

“学习、掌握、积累一些典型结构设计方案,是初学者拓展机械设计知识、提高设计水平的有效方法。”
结构设计的多解性
“在结构设计中遵循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有效的设计原则,有利于做出优秀的机构设计方案。”

设计不是一种技能,而是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和洞察能力。

网友K:
建议楼主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有些结构多参考一些别人的经验。补充一句:你们老大就是个吃白饭的!为你们老板骂他一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设计的有问题
1、轴应该和其中的一个连杆是紧配合,不存在相对转动,按楼主的考虑,有点画蛇添足
2、 ...

不知道是我图纸没表达清楚,还是你没仔细看!那根轴是“自由的”不能和连杆直接连接!

xuechaoqun -1

网友(点评):
你轴承还起轴承作用吗?可能我思维短路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有些结构多参考一些别人的经验。补充一句:你们老大就是个吃白饭的!为你们老 ...

你太狂了!由于涉及公司技术机密问题所以没有把整个图表达清楚!所以你们不能这样评论!

xuechaoqun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弯扭组合悬臂梁,不能只考虑弯曲强度。
2。从断裂截面看,应该还是属于疲劳断裂。
3。M10的孔钻孔过深 ...

轴用挡圈是不可以承受轴向力的,在这个实例里面,从动件有将轴承向外翘出的趋势,使用轴端挡圈有可能会使轴承脱出或者脱离原有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我图纸没表达清楚,还是你没仔细看!那根轴是“自由的”不能和连杆直接连接!

只是起到一个关节作用!当时这样设计是为了更灵活!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说明白!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这帖子了!

xuechaoqun -1

网友:
楼主看了上述应该明白自己的缺陷了,此设计确实值得怀疑你老大的专业性!轴承的这样用法,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太狂了!由于涉及公司技术机密问题所以没有把整个图表达清楚!所以你们不能这样评论!

好吧,可能我说的有点过了,其实这也和我没啥关系,只是为你感到气愤。你还是多看看大家的建议,比如“yinzengguang”说的轴承问题,你确实可以取消一端的轴承,与连杆刚性连接,一端轴承固定,这个两根连杆也同样可以转动,作为一个工程师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能够接受别人意见,只少多思考一下别人提的建议。这会对你有好处的,我们在这里给你提建议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么?我们都是想真心帮助你,没有什么设计是没有缺陷的,所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希望我的话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强烈同意第三点 图示的孔过深有助于裂纹扩展  扭力好像可以不计 主要应考虑弯矩和剪力

大家都说内螺纹孔深的影响,既然这样这里改成外螺纹用螺母压紧端盖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家都说内螺纹孔深的影响,既然这样这里改成外螺纹用螺母压紧端盖会不会好一点?

会好一些   主要还是强度不够()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大侠  新手问个问题  这个轴为什么是心轴  只有弯矩  没有扭矩?

虽然是书本上的东东,也忘记的差不多了,也许这个也能给楼主一些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起到一个关节作用!当时这样设计是为了更灵活!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说明白!早知道这样我就不 ...

更灵活也不能那样设计啊?没道理啊
轴承的游隙也有松紧之分
可以选松的啊

两组轴承和一组轴承究竟哪里灵活了呢?
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摩擦副总会有机械效率损失的,多一组轴承反而降低传动效率

网友:
这个,干脆不要轴承了,估计好一些不。轴和轴肩处圆滑过渡,转动部分开几条储油槽就行了。轴可以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虽然是书本上的东东,也忘记的差不多了,也许这个也能给楼主一些启发

十分感谢

网友:
看了各位的点评 受益匪浅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设计没有多想超负的原因、感觉应该是偏离杠杆撬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吧,可能我说的有点过了,其实这也和我没啥关系,只是为你感到气愤。你还是多看看大家的建议,比如“yi ...

我可以以一个包容的心接受你们的指点和批评!但你说我上司是白吃,语言极具有攻击性!!!我想再说一次当时时间仓促没有考虑到那里会有问题,机台很大,我的老大按经验估算了一下,基本上没有计算!所以我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大家提出各种的见解我是非常高兴的,而你发出的语句是让人无法接受,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个小的失误就把别人骂成白吃!

网友(点评):
从这个实例看,说你老大白吃饭的不亏

网友:
我看到图的第一想法就是干嘛要这么多轴承呢?往下一看原来早就有人指出来了。

网友:
根据所学知识观察断痕的话,应该是台阶根本有小裂痕,疲劳口张开,然后到一定时候过载扭断的。
对台阶根部做处理。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用20CR或40CR试试

网友(2015-02-02):
感觉结构有问题

网友(2019-03-26):
这个连杆还涉及有轴承呀

网友:
怎么感觉设计怪怪的,两个连杆连接处最重要的地方都做了轴肩,而且轴肩台宽了,可能因为轴太小了的错觉,断裂出在轴肩,一是整体零件整体硬度上来了导致的,二是可能零件在加工时在轴肩出现了微小裂痕,导致在后续使用的过程中,零件出现疲劳和应力集中出现断裂,建议核算一下轴的直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看看瞧瞧,怎么轴承盖是顶内圈的

因为按这个图纸来说顶外圈轴可以拔出来

网友:
加粗直径

网友(2024-11-1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手算了下,空心轴危险截面弯曲应力在86MPa左右,实心轴危险截面应力在80MPa左右,45调质轴在对称循环载荷下许用弯曲应力约60MPa。所以这里就是轴小了,计算过程还没考虑应力集中的影响。即使是40Cr也不满足要求的,加大直径吧。至少加到23。考虑应力集中的话,还要再大点。25,刚好轴承规格配对上了。

网友:
感谢加工的给我们小白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