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SOLIDWORKS万向节装配的来讲讲

楼主(2014-03-20):
首先说,这里说万向节装配不是用机械配合里的特殊装配完成,而是探讨一种类重复过定位。
比如说一个球笼结构的万向轴。
装配的时候,将轴和套分别同心到各自的轴线上。然后就是各个球的装配了。
这里有产生了一个问题。比如是6个球的装配,当你只装配对称的两个球的时候,用同心也好,用相切也好,这个装配没有问题,可以自由运动。问题是当你装配第三球的时候,要么会出现过定义报警,要么出现整个万向节被彻底固定,不能运动。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这么方面的装配经验没?

网友:
上个图好不好。

网友A:
装配其它玩意的时候,特别是灵活子装配体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过定义啊啥的情况,但理论上应该还是没完全定义的,这可能是软件内部运算的顺序导致的吧。有时候重建一下又好了,或者某个压缩解压某个装配关系。
个人认为,装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参考系,避免出现冗余的装配关系,或者干脆就新建一个参考特征,尽量以那个参考特征为基准,进行约束,这样软件内部运算就优化了。
具体如何解决,还得通过实践摸索了,有时间试试万向轴的装配,再向Z侠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其它玩意的时候,特别是灵活子装配体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过定义啊啥的情况,但理论上应该还是没完全定义 ...

柔性子装配体有时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跟万向节的情况还不同。
万向节的情况挺有意思,你限定好夹角,同心,轴向定位。装一个球,OK,这会儿运动良好。按理说没啥问题。然后你再装第二个球,就过定义了。
其实,这个过定义可以理解,因为球笼结构,后面的球可以参考头一个。但如果当把球换成滑块时,明知道新装的滑块欠定义,但就是加不上约束,哈哈。头疼头疼。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我以为是我电脑太低级了,后来换电脑也不行。

网友(点评):
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目前木有找到啥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性子装配体有时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跟万向节的情况还不同。
万向节的情况挺有意思,你限定好夹角,同 ...

这玩意倒真没装过,到时候再跟大侠探讨探讨。

网友(2014-06-14):
内球笼(六珠式)万向节,钢球在斜轨道内只是传递扭矩。
配合的目的是限制形位,中间层的零件不能添加会限制主零件形位的配合,只能依附在主零件(轴套等)上。
即使不用万向节配合,也需要遵守这样的法则。
我是这样的,仅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