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镶针顶针丝筒呀?

楼主(2014-03-20):
求高手解答,拿到一个模具的3D档,如何区分什么是镶针,什么是丝筒,什么是顶针。

楼主:
比如这样一个图档

网友:
如果没有产品图的话那么通过前后型腔也能大致看出那些是镶针跟顶针

网友:
楼主想要了解这几张模具零件,就应该知道这几张模具零件的基本用途和使用规范。
所谓镶针:是在塑料件的产品上有比较短的内空柱状物,这样的产品设计一般是作为塑料件的连接而作。镶针就是为了成型这个内孔而设置的。其一般都在动模一侧,偶尔也有在型腔那边设置的。属于成型零件。
顶针:说白了就是模具顶出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为杆状,也有台阶似的,楼主可以参看模具标准件手册。
丝筒:使用范围和顶针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在顶出类似于前述柱状物产品的时候,行业内很广泛的使用丝筒。

网友(点评):
不幸的是我从来没在模具厂呆过,就只会钻孔。一直在小加工店上班。

网友(2014-06-18):
好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