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跨棒距问题,客户反馈坐标半齿头部无法装配

楼主(2014-03-20):
如图所示一段内齿,其中整齿(右侧)跨棒距无问题,,现在客户反馈坐标半齿头部无法装配,跨棒距小1mm左右,我们抽检库存产品左侧半齿附近跨棒距最多小0.1左右,请高手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20 13:43):
客户已氮化处理

补充内容 (2014-3-20 13:45):
客户已高频淬火

补充内容 (2014-3-20 13:48):
客户是高频,不是氮化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是很清楚,给的装配照片不是很完整。从照片上看好象是齿圈经高频之后发生了严重变形,一般来说象这种类似于薄壁件的齿圈是不宜高频处理的。正常用的是调质过后精车加工内齿,最后是发黑处理。

网友A:
请问发黑能提高齿面硬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发黑能提高齿面硬度么

发黑是表面处理,可以提高齿面的耐磨性。对于这种内孔大的且还是薄壁件的齿轮圈,高频处理变形量很大,只能是精车之后调质精车,加工内齿。最后发黑。

网友:
和对方沟通一下,
是否同轴度和量棒有问题?

网友:
最好把图纸和工艺发上来分析。

网友:
高频淬火不应该做最后工序

网友:
具体情况不详,一般来讲齿圈是调质后精车,插(拉)内齿,最后氮化!怎么会高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