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焊件如何改善!

楼主(2014-03-20):
以下是别人汽车厂发来的图片,请大侠帮看看。机器手焊接。如何改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MIG钎焊

网友(点评):
成本高不。

网友:
确实焊丝应该细点,焊接电流调小点

网友:
这是操作技能的问题,一个不会骑单车的人你告诉他要注意平衡他就会骑了吗?

网友:
应该焊底部吧?

网友(点评):
是的。然后呢。

网友(点评):
先焊接后镀锌,这么大点儿的东西用不着走圆弧,应是一着直线走过。

网友:
焊接的位置有些问题,最好是底部

网友:
焊接区域好像清理不彻底。

网友:
细点的焊条,小点的电流,焊完稍微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MIG钎焊

焊丝可能贵点,CuSi3,  还要买焊机,

网友:
学习,学习,天天进步点

网友(2014-05-20):
氩弧焊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网友:
好问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4-06-30):
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气体保护焊,焊接位置改正,焊接后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