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2205焊接变形 请指导

楼主(2014-03-20):
我公司是做鼓风机业务的,今天要开始焊接叶轮,叶轮材料是不锈钢2205.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减小热变形。因为我们的板子是12mm或者16mm厚度的不锈钢,校正相对比较麻烦。

网友:
工装、焊接顺序、焊接条件方面考虑吧

网友:
有条件,上机器,两边同时焊
最好上个图,看字挺抽象的

网友(2014-05-25):
同志您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变形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