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加工轴类零件时圆弧与直线相切处磨削出来有痕迹怎么办?

楼主(2014-03-20):
我有一台数控磨床,在加工轴类零件时,圆弧和直线相切处有很微小的台阶,请教高手!

网友A:
是否同一片砂轮同一个面磨出来的?如果是,可以查导轨,如果不是,可以查打砂轮钻石的定位
或者同一个砂轮同一个面,但用到不同部位,那就要查打砂轮的钻石形状是否有问题,用钻石的不同部位打出来,得到的形状可能也会有偏差,这时可以查新打好的砂轮形状检测与理论值是否有差别?

不过这种问题个人认为导轨问题很小,很大可能是打砂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同一片砂轮同一个面磨出来的?如果是,可以查导轨,如果不是,可以查打砂轮钻石的定位
或者同一个砂轮 ...

感谢大师的指导,我们是成形磨床,也就是一块整体砂轮,金刚笔根据程序修出砂轮是什么形状,工件就会加工成什么形状。听说是系统里的圆与直线相切的象限的问题,西门子810D系统,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可能有两种原因:
1、像你说的程序有问题,系统本身显示相切,但程序走出来不相切
2、程序没问题,但钻金刚笔是有形状的,一般是三角形,系统里没有把这个形状考虑进去,造成有过切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两种原因:
1、像你说的程序有问题,系统本身显示相切,但程序走出来不相切
2、程序没问题,但钻金 ...

那还是要通过修改程序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钻石形状问题,可以将钻石尽量修整成圆形试试

楼主:
听说在系统里有关于象限点的设置描述,有这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