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构有谁用过?

楼主(2014-03-20):
在网上看到这么个机构,但是不太确定是否能达到如图所示的效果,哪位大侠能做个动作模拟来看看吗?我本来想做个动画的,但是搞了半天没搞出来,顺便在这问个问题,SW中轴在U形槽内滑动怎么来约束啊?

网友:
我怎么算着自由度不是1呀?估计我计算错了!

网友(点评):
我怎么算是是1呢

网友:
U型槽与滑块你可以用sw中机械配合里面的凸轮来配合,第一个框选择U型槽的内表面,第二个框选滑块外表面,机械配合的最下面可以选择配合方向。

网友(点评):
谢谢了,试试去

网友(点评):
先记着这招了

网友A:
如果把u形槽算作局部自由度的话,我算出来机构自由度是1;如果u形槽不算作局部自由度,算出来机构自由度是2。
如果把U型槽当做局部自由度去掉的话,就可以把机构简化成一个曲柄滑块机构,不过主动件是滑块,而不是曲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u形槽算作局部自由度的话,我算出来机构自由度是1;如果u形槽不算作局部自由度,算出来机构自由度是2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