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caxa自动生成的齿形,内齿轮变位的问题

楼主(2014-03-20):
此图是我用caxa画的内齿轮的三种变位齿形,这是caxa自动生成的齿形,我总感觉有问题,内齿轮负变位的时候不是应该相同位置的齿槽宽变小吗?这幅图正好是相反的。

网友A: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画的是外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画的是外齿轮...

就是内齿轮,即使是外齿轮也不对。

网友(2015-01-15):
变为系数越大,相同位置的齿槽宽变小吗?好像是相反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