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装配前端柔性机构,求助

楼主(2014-03-20):
如题所示,六自由度机器人装配前端柔性机构求助。目前现在比较常用的柔性补偿机构有哪些?其补偿原理是什么。
再有,我在网上查到的一般都是垂直方向使用的,很少有水平方向使用的,求助水平方向使用的柔性补偿机构。
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忙。谢谢。
图和进一步描述见3楼

网友:
贴图一下了!!

楼主:
如图中所示,需要使用机器人抓取左端带有销钉的零件,插入右边有孔的零件中,为了弥补过程中的误差,在机器人抓取机构上添加柔性补偿机构,用以弥补过程中的对不准情况。

楼主:
以下图是机器人的大概情况

楼主:
顶一下 有接触过的社友可以说两句嘛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们也说两句么

楼主:
是问题太简单没人愿意回答么?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你自己设计?自己设计的,没有传感器复位有用嘛?  买配件啊

网友A:
可以找厂家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厂家配

我也是没办法,领导交代要设计,而且要作为一个课题来做。。。

网友B:
自己做一个,稍微有零点几毫米的浮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稍微有零点几毫米的浮动就可以了。

是的,我现在找到的能达到这个功能的机构主要有一下几种:
1、柔性机构,这个主要是由零件形状,导致各个方向刚度不同的原理完成柔性补偿;
2、并联机构,采用多连杆共同控制一个面,通过控制连杆伸缩,来达到补偿目的;
3、有弹性元件的补偿机构,这个就比较多,特点就是都采用弹性元件来提供一定的变形;
目前我了解到的就这么几大类。有做过的社友可以谈一谈这些的优缺点,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