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余量,请教

楼主(2014-03-20):
材料:sus303cu不锈钢,
加工尺寸: 3.1,2.78,2.0 3个台阶孔,公差要求在正负0.01,
想通过定制台阶钻+1次精镗完成,台阶钻的设计放在多少合适?即精镗吃刀放到多少最合理?

谢谢。

网友A:
深度,一般10丝20丝就可以了,三个台阶拿两个钻头打和扩。

网友:
楼主,不推荐您采用台阶钻+镗刀的方式加工台阶孔,台阶孔的精度是1丝,孔的大小尺寸为3.1,2.78,2.0 ,你再想想。这种方式加工出来的孔的形位公差无法保证的,仅仅为了尺寸公差可以这样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做过你就会明白了,任别人再怎么说都是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一般10丝20丝就可以了,三个台阶拿两个钻头打和扩。

意思是用两把台阶钻了?一把钻,一把扩?

网友(点评):
意思是小孔一把,第二孔一把。

网友:
精镗余量0.2-0.4左右都可以,我镗304的5深的孔一天尺寸都没有发生过变化,镗刀角度很重要,

网友:
不明白2mm的孔如何镗孔,刀具怎么弄。是不是应该选择铰孔啊。呵呵本人不是做加工的,乱说的

网友:
这么小的孔,上哪儿找镗刀加工。而且对于这个直径来说,正负0.01的公差8~9级不算紧,用铰孔甚至扩孔就可以了。小孔不建议用阶梯钻。

网友:
镗刀肯定是加工不了的,铰孔也要看你这个孔的精度要求以及孔深,通盲孔,排屑是否良好,2把刀解决掉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