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床维修求助!变速箱手柄卡死

楼主(2014-03-20):
如图,蘑菇头手柄能拉出来,但是不能转动选择进给速度。手柄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卡动,但是还是能转动,当时没在意,可过了两天之后就已完全卡死。

网友:
拆开看看
是不是研住了

网友A:
拆吧,,,别犹豫

网友B:
换档装置故障,以前打工时,经常拆这种铣床,好象是北京X63吧。

网友:
拆吧,找个装配图

网友C:
轴端轴承保持架坏了推不进;
惰轮的滚针轴承滚针碎了推不进;
齿轮由于啮合不全,齿轮导向园倒角打毛了推不进;
拨叉头磨损了推不进;
针杆弹簧断了推不进。
原因:1.缺油2.开机变速3.机床零件和装配质量差

网友:
6楼,学习了,说的很好

网友D:
你拆了 看下里面 有3个弹簧和钢珠 是不是他们跑位或卡死了 好拆不怎么好装 还有那变速盘 和拔针位置要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档装置故障,以前打工时,经常拆这种铣床,好象是北京X63吧。

是南通X504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了 看下里面 有3个弹簧和钢珠 是不是他们跑位或卡死了 好拆不怎么好装 还有那变速盘 和拔针位置要记清楚 ...

谢谢,打开旁边那个窗口,只能看到一个圆盘,看不到弹簧和钢珠。就是没接触过这东西,才犹豫要不要拆。感觉齿轮传动的机械特难装,尤其是变速箱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端轴承保持架坏了推不进;
惰轮的滚针轴承滚针碎了推不进;
齿轮由于啮合不全,齿轮导向园倒角打毛了推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吧,,,别犹豫

拆了不好装,而且我只有说明书里的传动简图。里面什么构造都还不清楚

网友:
那玩意儿可不好装,小心不能还原!

网友:
拆了可能装不回去--但是不拆机床能自己好吗?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拆!不拆你能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打开旁边那个窗口,只能看到一个圆盘,看不到弹簧和钢珠。就是没接触过这东西,才犹豫要不要拆。感 ...

你那是南通的 ,我看外观还以为是北京立铣。南通的我没弄过 ,这2种 我都见过,但只维修过北京立铣,我不知道里面结构式不是一样, 你能看里面那盘是不是有很多孔  孔里面有拔针??你把蘑菇头这头拆下来 自己看下 不要把变速箱都拆l了!

网友:
是定位的钢珠跑到定位盘里卡死了,主要是限位套下移后无法限制钢珠造成的故障。该部位在刻度指示牌的正下方,限位套内丝是M12的,拉出来把钢珠取出,再把限位套向上顶置位置,(刻度盘轴向拉不出又转动自如),装入钢珠、弹簧、旋上螺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