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钻头加工不锈钢参数

楼主(2014-03-20):
4.1mm钻头,长100,普通高速钢钻头,加工316不锈钢,转速和进给怎么给合理?钻头太长了!加工中心!谢谢了!

网友:
不会编程,但是从加工上来说差不多,你这个钻头100长,那么你这个孔肯定也蛮深的,建议你把钻头换了吧,别说在CNC上加工,你在铣床上打用普通钻头都是很费劲的,弄不好就打僵掉

网友:
1000转左右吧先试试,建议用两个钻头,前面一个稍短的后面在用100,进给F50.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磨钻头的技术,打不不锈钢转速不能高,给个500-600已经算高了,进给50也错不多,我打不锈钢钻头是这样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