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数控夹头好象有点晃,垫片加减2死也做不准,外圆尺寸能做准

楼主(2014-03-20):
仪表数控弹性夹头,刚做来放在数控上重新躺下夹头,可是做着做着夹头好象有点晃了,垫片加减2死也做不准,外圆尺寸能做准。请大师赐教。

网友A:
做好夹具和主轴孔的配合间隙,3丝左右试试,轴向定位不要在夹具上想个办法在主轴上,因为外圆有大小,用弹性夹具长度就有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夹具和主轴孔的配合间隙,3丝左右试试,轴向定位不要在夹具上想个办法在主轴上,因为外圆有大小,用弹性 ...

主要弹性夹头本来做来同心的不晃的,做着做着就晃了,工件厚薄了,不过外圆还是做着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