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下面的零件给加工要求?

楼主(2014-03-20):
如图所示的零件,一个圆弧面,用铣床机加工一个字母,1mm深。然后圆弧表面镀铬,以保证外观好看。请教如下问题:
1.字母加工后会有接刀㾗,镀铬层厚度要求多少合适,即能消除接刀㾗,又比较经济。
2.材质初定为45号钢,是否需要热处理?
3.从加工方面综合考虑,是仅圆弧面镀铬好,还是整体镀铬好?
4.是否有其它特种加工方法比较适合加工这个零件的?

网友:
镀铬前需要打磨抛光,否则你说的接刀痕还是会出现。如果只是字母镀铬,整块钢表面不镀,你不觉得恶心嘛。
热处理是因为使用有要求,你要纯粹装饰那何必呢。
这个字母要嘛用雕刻机直接精雕,要么直接做个凸字电火花直接按上去。

补充:这产品用铝合金做,易加工,雕刻机直接雕出字母,然后可以阳极氧化,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都可以,轻巧美观大方,方便省事,如果数量巨大,可采用压铸。

网友:
建议先了解专业的铭牌标贴专业厂家。典型的如家电、消费品(手机相机)上面的logo专业供应商的做法。
同属机械,差别很大。

网友:
接刀处不好打磨的均匀,可以将凹下去的字打磨后喷砂再镀。出来的效果字和外面有明显的区别,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