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螺母工艺

楼主(2014-03-20):
如图,扁螺母一侧是平原一侧是有一点台阶形成了突台,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哪位前辈给解惑一下,

网友:
锁紧螺母
看到的这一侧压隔圈,隔圈压轴承内圈
没看到的那一侧应该还有几个锁紧螺钉吧
轴向锁紧螺母?

网友(点评):
勤动手,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应该是加工工艺定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工工艺定位用的吧。

也是装配定位用,有了让位可避免装配时扳手口的变形毛边影响锁紧。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

网友:
圆螺母啊,装轴承时有台一面压轴承的

网友:
定位和装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