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金属卷带刨铣机资讯与建议

楼主(2014-03-21):
接厂里交办任务,先评估刨铣加工机的制造费用,之后可能要制造样机。

如图所示,在一金属(大部分为铜合金)卷带之中间(规格尺寸有多种)需部分刨除,使金属卷带成不同厚度,

材料宽度 W = 10~100 mm ; 材料厚度 T = 0.40~2.00 mm ;刨除区域 C 、D(刨除后之厚度) 依产品要求而定 ;

例如需用几把刀,刀具样式,采顺铣或逆铣,刀轴用立式或卧式,如何定位与喂料等等。。。

因未接触过相关刨除的设备,在网络里找得的信息尚不多,请社区里的老师、朋友帮提供资讯和建议。

先感谢看帖与回帖的各位老师、朋友。

网友:
很早以前听说过做连接器的铍铜带料在冲成端子时变成两种厚度,当时台湾人的做法是买轧成两种厚度有带料,而日本人是直接用同一种厚度的铍铜带料冲压出来的。具体情况不了解。

网友:
加工好难。精轧不行吗?

网友(点评):
多批次采购总重量也不足够让厂家去精轧,且规格非单一 ^_^

网友:
力挺下大侠发的帖子,您说这产品我没接触过,权当凑个热闹。我仅仅了解刨床与铣床,相信您的设备要求不是刨床那般断续切削、曲柄摇杆机构吧,从加工角度来说,刨除加工后零件的变形会比较厉害,如何解决加工变形问题也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帖

网友A:
这种设备似乎没有成品卖,专用、专业的设备最好订做,给楼主提供个简要方案图:
刀轴卧式安装,类似端面铣,工作台面竖直放置,便于排屑;两边有放卷、收卷机构,自动成卷加工;当然还需包括定位、夹紧机构,图中未画出。一把铣刀搞定,高速铣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似乎没有成品卖,专用、专业的设备最好订做,给楼主提供个简要方案图:
刀轴卧式安装,类似端面铣 ...

看着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