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长锥管怎么加工?

楼主(2014-03-21):
两个工件如图所示,难点在于那两个6°和2°的长锥管,请问怎么加工比较方便?虽然图上说可以分段加工后焊接,但最好能找到一体加工完成的方法,请各位大侠赐我良方。PS:电解加工的方法就算啦,不好找外协,而且只有一件,人家也不愿接单

网友A:
买两段就可以了,锥形管有卖的,一些是无模拉拔成型,按你规格可以定,按照图纸你那两段只要焊好就可以了,不用加工啊。
如果要加工,短的那个买根实心料,一次性夹一头把孔和外表面斜度都加工出来,再切断即可。
短的那个买根长管子,内外都有余量,先加工内孔锥度和端面,然后两顶加工外面锥度。

ps长锥度管内孔建议分两头车对接,有些接刀痕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一次加工,刀具太长,有难度啊!

网友(点评):
这个内孔车出要水平了,而且肯定时间很长,不过只有一件价格肯定要往高的报

网友B:
轴向尺寸小数点后两位还没公差,难

网友:
水法除尘里用的比这个大,是卷制焊接的。

网友(点评):
不错在,卷制焊接

网友:
就它X的只有一件。还挑三拣四。能用就可以了。
小时候(七八十年代)农村里做洋铁皮桶的做法。铁皮在锥棒上慢慢敲成型,涂胶打死边咬死。不漏水而且磕碰了也不漏。

网友(点评):
汗你这种做法精度太差了

网友(点评):
精度是为使用服务的。不是为了精度而精度。 我看不出这个东东真正使用要啥精度。特别是这两锥。保证两头接口相关配合尺寸又不是很高的精度。别忘了材料有延展性。

网友(点评):
可以的了,

网友:
单件而已,拼焊吧,别考虑整体加工了,这是试制件吧

网友:
焊接工艺定得好,焊工水平够高,拼焊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尺寸小数点后两位还没公差,难

那个是参考尺寸,只是方便师傅加工时候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段就可以了,锥形管有卖的,一些是无模拉拔成型,按你规格可以定,按照图纸你那两段只要焊好就可以了, ...

问题是内径太细,两头车进刀深度也完全不够

网友(点评):
两头车不会不够,就是要慢慢车,耗时间,

网友(点评):
刀没有满那么长啊,如果要那么长,刀杆又粗的伸不进去

网友:
车个芯轴滚压可以吗

网友(2022-01-04):
您好,楼主。这种我们能做,我们专业生产各种金属材质的无缝锥管。专利技术发明,上下壁厚一致,内外表面光洁。尺寸范围:直径3-219MM,壁厚0.3-15MM,长度200-7200MM。欢迎来电13588182189

网友:
买现成的组焊后加工

网友:
锥管部分激光开料,卷圆焊接

网友(2024-10-28):
锥立锥管(杭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无缝锥管,尺寸范围:直径3-219mm,长度200-6500mm,壁厚0.3-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