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镗孔时大小头问题

楼主(2014-03-21):
求教:
镗孔,直径16,深25,镗镗杆直径12,伸出46,精镗前底孔经钻,粗镗到约15.9,水冷,压力2MPa以下,切削速度165米,每转进给0.1 ,单刃镗刀。材料为35钢正火。
出现问题:上口大下口小,约差0.005左右

网友:
几个可能,机头与导轨同轴超了点,倒杆让刀,粗镗余量不均让刀,刀钝了等。

网友A:
精度要求那么高。用车的方法每个零件的个体差异也会在0.01.是否考虑其他方法,如研磨之类的工艺。就现在你放出的条件里,有可以跟进的可以把刀具缩短,缩短刀具可以有利于提高刀具刚性。减少让刀。其次增加加工次数,粗镗,半精镗,精镗。

网友:
零件材料?刀片型号材料?

网友B:
1)孔深25为什么刀具要伸出46?镗孔的话,刀杆要尽可能的粗,悬伸要尽可能的短。
2)0.05的精镗余量太少了,具体多少要根据刀尖R和刃口槽型来。但是根据经验判断你用的0.4的刀尖,建议ap放到0.3左右吧。余量太少一来粗糙度出不来,二来尺寸很不稳定,三来刀具很快磨损。

网友(点评):
学习了,惊颤看到你的回复,在刀这一块确实牛X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用刀高手啊,我也感觉小点了,可是我这里的“专家”让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孔深25为什么刀具要伸出46?镗孔的话,刀杆要尽可能的粗,悬伸要尽可能的短。
2)0.05的精镗余量太少了 ...

根据刀尖的R来决定切深,的确是精髓
我们刀尖就是R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那么高。用车的方法每个零件的个体差异也会在0.01.是否考虑其他方法,如研磨之类的工艺。就现在你放 ...

是因为出现了大小头,而且的稳定的大小头,我们加工这样的孔,已经加工千个之外了,一直是这样
当然,尺寸还是合格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大小头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
加工了上千个一直是这样,刀具的问题可以排除,最大的可能是主轴与导轨不同轴,加工长度越长大小头偏差越大,可以校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出现了大小头,而且的稳定的大小头,我们加工这样的孔,已经加工千个之外了,一直是这样
当然,尺 ...

最有可能是让刀,刀具直径小,内孔排削不畅。有些内因还是需要现场逐一排查的。

网友:
刀具和机床都没有问题,锥度稳定,可以让程序走斜线,消除锥度。

网友:
帮您算下,我们刚买的起亚F400,当天调机床签字,主轴垂直度我记得是300MM 行程2丝,你这个孔Z行程大概是30,那么算下来要偏30/300乘以2丝,那么为两个谬,算上刀具平行度,总有1,2个谬的跳动,你这5个谬大小头太正常不过了,况且用了点时间的机床还没这么好的垂直度也许

网友:
余量越少刀具磨损越快,
个人愚见:能否反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