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变频电机的选型要注意什么,怎样来选?

楼主(2014-03-21):
请教变频器和变频电机的选型要注意什么,怎样来选,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比如我选一个三相交流电机 2级0.75KW

配合的变频器也是0.75kw。

变频器的操作是否比较容易上手?比如我想将转速控制在200到400转内,如果要求转速误差小于5%是否可以实现? 是否容易实现。大概怎么操作?

烦劳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了!

网友:
用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你和搞电器的讨论一下,他会说很容易的

楼主:
目前都是这样组合的吗?变频器+变频电机 调整电机转速,有没有一体的?一个变频调速电机,直接可以调速的?

网友(2015-01-26):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是这样组合的吗?变频器+变频电机 调整电机转速,有没有一体的?一个变频调速电机,直接可以调速的?

我也想知道,有没大侠知道?

网友A(2020-07-06):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是这样组合的吗?变频器+变频电机 调整电机转速,有没有一体的?一个变频调速电机,直接可以调速的?

有专门的变频电机,变频器加普通电机的话电机容易过热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变频电机,变频器加普通电机的话电机容易过热

为啥过热

网友:
专门的变频电机有专门的散热风扇,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木有。。。。so.....

网友(2022-09-17):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