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问一个形位公差方面的问题 空白尺寸线

楼主(2014-03-21):
   不知道此处的空白尺寸线的定义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好像是说形位公差的箭头和尺寸箭头对齐吧
我是乱说的哦!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这个应该是示意怎样标注同轴度公差,基准尺寸待定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你这截图也没个全面性

网友A:
这里的空白尺寸线是不是指:尺寸线上面没有标确切的数值。
这里用一个空白的尺寸线标在圆锥体的大圆上,用以代表整个圆锥体外形尺寸,,。而此处的同轴度也理所当然地指在这个“代表”头上

网友:
你这个是书上讲的例题吧,如果是这样,就只是想说明形状公差标注样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空白尺寸线是不是指:尺寸线上面没有标确切的数值。
这里用一个空白的尺寸线标在圆锥体的大圆上,用 ...

我赞同这位朋友的说法。呵呵

网友:
同轴度公差被测要素是中心要素,公差箭头必须与尺寸线对齐,所以为了表示就会增加一条空白尺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