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车加工效率?

楼主(2014-03-21):
我们之前做碳钢锻件的,现在开始做不锈钢锻件,以前的车工都没怎么做过啊。
现在要命了,车加工的效率明显下降,数控上的刀具用的三菱的 US735,普车好像用的YG8 ,普车用来粗车,这效率太低啦。
不知道是不是磨刀的问题,有没有好的焊接车道磨刃机,是否有必要上,在加工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请教各位。我们的工件有大有小,大的1米,小的也有150 直径。数控上如果锻件直接上去肯定是吃不消的,对于普车黑皮的断续加工和数控连续加工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各位老师,求教! 谢谢

网友A:
车床玩不锈钢,一个是工艺安排问题,一个是刀具问题,二者不能废其一,否则没戏,

工艺安排问题,要往上去追,追锻造工艺,协商这个,比如留余量问题,比如最后的锻造比是多少,这都跟后续机加工有联系,协调好这个,可以减少后续工作量与刀具消耗,

安排好了工艺过程,就是讨论刀具,不同的不锈钢,镍铬水平不同,加工性能差距很大,这个就没法一句话讲明白的了,就必须找个‘大爷’,就是有经验的家伙,给你分析一下,刀具是怎么磨损的?不讨论清楚这个,就无解,说清楚怎么磨损的了,就知道该怎么改进了,

不锈钢锻件加工的效率,可以差5倍左右,就是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工艺路线,人家合理的,可以是你5倍效率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排个队景仰楼上8爷。。。。

网友(点评):
不谈前面工艺过程,不锈钢没法玩,我就整天玩这些东西的,必须解决了整个环节问题,才能谈效率,人家本来打3火的料,你上家打两火就结束了,不仅留量大,硬度与均匀性也不行啊,光找刀具毛病,是无解的问题

网友:
做不锈钢比碳钢的效率减一半是正常的   我们一般加工报价不锈钢是碳钢的一倍

网友(点评):
减一半就是好的,一般厂子,一般都不够,并且很不稳定,有时候非常低的,

网友:
8爷已经说明了,不锈钢你别当铁做。
好歹那些末子也比铁值钱啊。
另可以用数控粗加工,把数控当普车用,或把普车改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玩不锈钢,一个是工艺安排问题,一个是刀具问题,二者不能废其一,否则没戏,

工艺安排问题,要往上 ...

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玩不锈钢,一个是工艺安排问题,一个是刀具问题,二者不能废其一,否则没戏,

工艺安排问题,要往上 ...

八爷 是否能描述得再细一点,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B:
要看跟什么比,不锈钢的切削效率不能跟碳钢比。另外,要提效率建议数据化,数字是最直观的。比如一个零件(可以上个图),原先加工多少时间,用了几把刀具,每把刀具的型号、切削参数和刀具寿命,等等。有了数据才可以进行分析。举个例子,如果你说你不锈钢粗车V150,ap3,f0.3,刀具寿命每刃五十件。那我建议你就这么先做着吧,因为你现在的效率已经不低了。

网友:
大牛居然会进机加帖子

网友C:
不锈钢不好玩,刀具要买 进口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不好玩,刀具要买 进口的啊

不锈钢是趋势啊

网友(2018-03-15):
引用 网友B:
要看跟什么比,不锈钢的切削效率不能跟碳钢比。另外,要提效率建议数据化,数字是最直观的。比如一个零件( ...

Q345 车加工 CNMG190616  到刀片能给到多少线速度?

网友:
受益匪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