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库怎样使用?

楼主(2014-03-21):
比如我画的轴是直径25,需要205轴承配合,调出来的轴承在哪设置尺寸呢?确保为205轴承

网友:
从toolbox插入轴承的时候,就要在属性栏里选好参数,才能生成你想要的规格的图形!如果要更改尺寸,就只能重新再从toolbox 插入一次,重新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