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振和喘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21):
请教各位大侠这两个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频率和振幅去区分。

网友(点评):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一个是固体振动方面,一个是可压缩流方面的,大侠是做发动机的?

网友(点评):
不是的,遇到个概念没弄明白

网友:
颤振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564.htm

喘振
http://baike.baidu.com/view/51335.htm

如此看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颤振是结构件因自身质量刚性弹性对外界刺激的综合反应,是构件的受激震荡。例如弦乐器。
喘振是结构件内的流体因结构件的容积和形态导致的震荡,是流体的受激震荡。例如管乐器。
   本站参考:
   俄罗斯伏尔加大桥波浪形振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