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卡在漏斗里面,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21):
制作了一个漏斗,用于盛放钢珠。现在出现钢珠会卡在出口上面些的位置。见照片。请教什么形状的漏斗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是打算重新做一个,还是用原来的漏斗,如果用原来的漏斗那就加点油。
如果重新做那就搞个不锈钢的,里面抛抛光。顺便把尖角角度再做小点,比如说30度。

网友A:
装个震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震动器

假如说从纯外形上面入手,能不能实现不卡住的功能呢?

网友(点评):
歪的不行,还是会卡住。有做过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从纯外形上面入手,能不能实现不卡住的功能呢?

很 难,连米都会,上面的重量

网友B:
采用不对称设计可以吗?可不可以在里面加上一根棒料?小家子之言,嘻嘻

网友(点评):
请问加在何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从纯外形上面入手,能不能实现不卡住的功能呢?

 基本不太可能,理论还是有挤坐可能!

网友:
在出口的地方,弄个棍子做上下反复动作上下通这么个机构

网友(点评):
跟我的想法差不多,还可以棍子做成空心的,侧面开合适的口,上下送料!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棍子一直在出口处上下反复也不得离开出口,一旦钢珠填满出口可能越捅越死

网友:
做成方的,圆的容易堆积形成稳定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不对称设计可以吗?可不可以在里面加上一根棒料?小家子之言,嘻嘻

在出口的地方啊!只是这根棒的大小不知怎样才合适!这样也很好做实验!

网友:
做这种漏斗材料用不锈钢,塑料的因为重量影响有可能变形。

网友:
加个螺旋立筋

突发奇想,不知能行否

网友:
行简单啊,把漏斗下面的出料孔做大,然后在中间设置一根直径几毫米的圆柱,让钢珠从圆柱周边漏下去,不知这样符合你的下料要求吗?

网友:
打破平衡就是给一个外力。

网友:
方法1:将漏斗做成不对称形状,角度差尽量大一些效果估计会好一些。2、如图所示:将漏斗的底部开大到可以容几个球,其下面的带圆形槽的转盘低速旋转,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