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 几次收敛导致结果不对?

楼主(2014-03-21):
大家好  今天用ANSYS Workbench 做分析的时候,结构非线性分析,分析模型如下图(由三部分组成,之间连接均设为bonder;材料属性给出了弹性模量、泊松比、屈服刚度和剪切刚度),通过加载1mm的位移,得出轴向受力情况,从而得出轴向刚度

分析得出结果:UP端受力和时间步如下图。

(问题1:为什么会出现力有正负,正常情况是不是0--某个数值,0就是初始状态,然后膜片压缩后才会出现力?)

下面是solution information的两个截图:

(问题2:在第一次收敛后,为什么还出现了后面的几次收敛(收敛位置已经标出)??大家说说我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还有 第一次收敛的结果是正确的,后面几次好像都是错误的)
本人刚用bench,好多不懂的,希望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注:上面的所说的两个“如下图”  在一、二楼   不好意思

楼主:
用2D来分析轴对称物体。

楼主:
--------UP块受力结果及时间步

网友:
模型检查下。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说话啊   给点指示啊  感谢

网友(点评):
直接看固定端的反作用力,试试

网友:
能否把模型贴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载荷步与子步收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