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拉用工装材料选用问题

楼主(2014-03-21):
各位大师制造拉床拉单键槽工装选用什么材料好!热处理硬度多少比较合适!(主要考虑耐磨、使用长久)

网友A:
热处理过关的话选GCr15吧

楼主:
补充一下:除了耐磨外,还要考虑热后线切割加工槽变形问题,以及其硬度对刀具磨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过关的话选GCr15吧

谢谢您的回复,GCr15淬火硬度一般60度以上,对刀具磨损影响会不会较大,淬火后线切割开槽变形怎么样,不知道您有这方面经验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GCr15淬火硬度一般60度以上,对刀具磨损影响会不会较大,淬火后线切割开槽变形怎么样,不知 ...

难不成你的工装还要和刀具接触?

 开槽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厂的拉床工装如果要高硬度的话都用GCr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你的工装还要和刀具接触?

 开槽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厂的拉床工装如果要高硬度的话都用G ...

我要加工的是拉内孔单键槽,拉刀三个面特别是底面摩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你的工装还要和刀具接触?

开槽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厂的拉床工装如果要高硬度的话都用G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加工的是拉内孔单键槽,拉刀三个面特别是底面摩擦大。

噢,我懂了,60的硬度足够了,反正就是不能高于你刀具的硬度,否则伤害刀子更得不偿失

你可以去热处理区问问看你的这个工装做QPQ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