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转盘辅助定位装置

楼主(2014-03-21):
  最近做一台组合加工机床,需用分割器做工件搬运;刚开始转盘没做辅助定位,靠分割器自身自锁力定位,结果产品加工出来始终不光滑。打表测量发现转盘定位后在受径向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就会有2至3个丝的晃动.
  经讨论更改方案,在转盘上加一辅助定位装置,如图2,当转盘转动一个工位完成后,气缸带动定位销升起,将转盘上的定位套筒顶住,然后机器再进行加工,经过打表测量实际晃动已经降至1个丝以内,应该可以满足加工要求,实际使用效果待机器调试好后再判断。
  发个贴与朋友们分享讨论一下,欢迎提意见!

转盘结构

转盘结构

辅助定位装置

辅助定位装置

整机图

整机图

网友(点评):
问题不是出在气缸上,而是在凸轮分割器。高精度高抗振,用凸轮分割器本身就是错误的选择。用气缸做硬定位没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可能还要其他辅助。你就确定一定是分割器侧隙导致的振动?

网友(点评):
我就觉得楼主的设计水平很不专业

网友(点评):
外盘的轴承做的辅助支撑很水,硬定位设计的更水。没经验啊。

网友(点评):
加工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转盘径向的振动,还得考虑轴向的。

网友(点评):
转盘背面掏料 减重 盘面载具简化 缩小盘径 载具适当可伸出 必要 可做双层圆盘结构 直接自己加工槽轮 精度或许更高点 加装自锁 定位 不需要外部定位

网友:
不错,这么大的盘面有点点晃动挺正常。

网友A:
气缸带动定位销,顶住定位套筒,他们之间,或者说与气缸轴之间的晃动有多少个丝?你的结果值得讨论!

网友(点评):
LXK445604说的很对,若果你粗加工那么不需要那么麻烦,如果是精加工气缸建议你换掉,以为气缸轴是会抖动的

网友:
看得好舒服,像设计这么个产品要用多久呀,从设计到出产品,到改进。

网友:
建议你用涡轮减速箱驱动分割器可以自锁

网友(点评):
是分割器自身的精度值吧,凸轮间隙。你锁入力轴有什么用?话说涡轮涡杆的间隙更大

网友:
楼主,你这个东西感觉也不小啊,这样的脚杯固定上面加工如果切削震动大是不行的。你这么做是方便推走,实际使用你就会发现问题了。高精度的东西地脚不能这么做。当然我不了解你加工什么,也不知道你东西多大,这个是个问题,希望能你重视。

网友B:
楼上说得即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定位销最好与滑块配用,让气缸推动,这样定位会更稳!据情况而定吧!

网友:
加个编码器吧

网友(点评):
人家要的是锁紧定位,又不是说分度精度不够需要反馈

网友(点评):
chaoqun说的有道理 要看重点 编码器也要看什么情况加,这台机的控制方式不明白就不好说。只是一两个点输出用编码器就大材小用啦

网友(点评):
的确,俺又武断了

网友C:
不如用DDS马达

网友:
如果是加工,用硬顶定位是比较好的,我原来的用伺服电机同步带,同时再用定位柱,这样自己才有把握的,设计是要多重考虑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的,分割器加上转盘后受力会有几个丝弹性变形,所以要加辅助定位!

网友(点评):
这个发言最靠谱。做加工的,有振动有冲击工况,用凸轮分割器真不是好办法。分割器做转台还真没有自已做转台用伺服分度,气压或液压刹车靠谱。

网友:
挺不错啊,以前也有过类似想法,不过后来那个案子停掉了。大侠,期待成功,试过之后麻烦说说结果怎么样。我QQ:1099366582

网友:
分割器重定位精度正负30秒,肯定要用精定位的。
不过气缸这样用的话,貌似气缸的精度也不高吧?

网友:
看球不懂

网友:
不错!直接靠机件顶住推力,气缸只有单纯升降作用,简单实用!

网友:
精度一丝以内,很牛逼的说,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即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定位销最好与滑块配用,让气缸推动,这样定位会更稳!据情况而定吧!

gao

网友: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有图么 楼主可否发份图给参考下 正需要此机构啦学习学习  谢谢了    我的 邮箱  navy.luan@163.com

网友:
不知道旋转支撑是什么结构,托盘轴承吗

网友(点评):
是靠分割器本身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带动定位销,顶住定位套筒,他们之间,或者说与气缸轴之间的晃动有多少个丝?你的结果值得讨论!

气缸是带动一个定位销上下移动,定位销的导向是有一个导套的,两者之前的配合间隙约1个丝

网友D:
需要精定位的话,还可以用锥度进行精定位,这样,如果分度盘定位孔的形位公差在范围内的话,那就不需要多考虑了!我的那个设计的动作视频如下链接:

http://v.qq.com/boke/page/c/3/n/c0402jsvs3n.html

网友:
1  分割器  回转精度在45秒,高精度的在15秒。也不知道你的盘面有多大,自己计算一下了。

2  分割器 在停止位时,一个气缸就像把里面的间隙消除,很难,导向的部分的刚性不够,要达到1个丝很困难

   就楼主的要求,我个人觉得,系统在有2,3个丝的,一定很好的了。 要解决问题,转盘下面需要增加 交叉滚珠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是带动一个定位销上下移动,定位销的导向是有一个导套的,两者之前的配合间隙约1个丝

類似于直線軸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带动定位销,顶住定位套筒,他们之间,或者说与气缸轴之间的晃动有多少个丝?你的结果值得讨论!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销轴是在那个方形的零件内导正滑动的,本身这二者的配合精度是可以用加工保证的5U内的,而你说的气缸抖动的问题,与这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就算是斜着顶起零件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用T型块补偿间隙,毕竟精度的保证是直接由销轴间零件的导正配合达到的。另,如果气缸与销轴间直接固定连接,气缸没装正,或气缸抖动会导致销轴受径向力,磨损会很厉害,长久下来销轴间精度也就没有了。

网友E:
直接换个DD马达吧,直驱马达可以省掉转接件/转接机构的误差,对精度提高很好!
你的转盘太大了,应该有1600左右吧

网友(点评):
直径1米6,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那个转盘不会超过800。你看看他机架的支撑就知道了。同盘面大小的DD马达和凸轮分割器的价格差几十倍。

网友(点评):
DD马达就不考虑成本因素,保持力也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即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定位销最好与滑块配用,让气缸推动,这样定位会更稳!据情况而定吧!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子,按目前楼主的结构,气缸本身就不太合适,转盘上的定位孔如与气缸的轴心不同心的话,时间久了气缸会坏的

网友:
高手多多啊 !!

网友:
定位已经有了,能不能加个压紧台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是带动一个定位销上下移动,定位销的导向是有一个导套的,两者之前的配合间隙约1个丝

楼主的导套是机械固定的吧

网友F:
现在正要用到这玩意,求大侠指导设计时的禁忌

网友:
这样连气缸也会受力的

网友:
楼主这样的水平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多总结就好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也要要用到这个东西
1、分割器用的哪家的呢?定位精度是多少的?
2、关于电机控制,是否为从工位1转到工位2,电机抱闸制动,转盘停下,电机抱闸松开,气缸支起定位,循环下一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也要要用到这个东西
1、分割器用的哪家的呢?定位精度是多少的?
2、关于电机控制,是否为从工 ...

如果 转速不是很快,不抱闸也行

网友H:
外边的那一圈轴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用活动销定位能达到一个丝?
活动销的配合不止一个丝,而后放大到转盘定位误差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也要要用到这个东西
1、分割器用的哪家的呢?定位精度是多少的?
2、关于电机控制,是否为从工 ...

1 分割器精度在有辅助定位的情况下,不重要;品牌是台湾的一个小品牌,叫科耐德
2 一般这种结构不需要什么刹车,转速要求快,响应速度快的场合用个步进电机带再在分割器上加信号反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边的那一圈轴承是做什么用的?

辅助支撑用

楼主:
有些朋友想要转盘机构的图,我把它挂出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方案设计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支撑用

不好意思  新手  还是不太懂是怎么起辅助支撑作用的  轴承不是悬空的没有和别的件接触吗

网友:
如果切削力很大的话,组合机床转台有一种结构可以参考,转台和机体安装齿盘,转台分度时抬起,到位后由齿盘精确定位,并由液压缸锁紧工作台面和机体。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需要精定位的话,还可以用锥度进行精定位,这样,如果分度盘定位孔的形位公差在范围内的话,那就不需要多考 ...

这貌似用的不是分割器

网友(点评):
是用伺服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正要用到这玩意,求大侠指导设计时的禁忌

有用到分割器这边面的可以联系我  使用技术这方面  我可以配合 qq362146004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也要要用到这个东西
1、分割器用的哪家的呢?定位精度是多少的?
2、关于电机控制,是否为从工 ...

你好  有使用分割器方面的知识可以联系我,控制,安装的问题都可咨询,qq362146004

网友:
在行动中发现问题,想尽办法解决再行动,直至成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貌似用的不是分割器

有用分割器的项目可以和我联系下 qq362146004

网友:
我是做分割器的厂家欢迎交流QQ379269347

网友(2014-05-06):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我也要要用到这个东西
1、分割器用的哪家的呢?定位精度是多少的?
2、关于电机控制,是否为从工 ...

你好,我是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的工程师。
如有意向,可否提供一下你的工况数据,我司可提供专业技术选型。
QQ 371011989

网友:
大虾真的很棒呀!!!厉害!!

网友:
汽缸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为啥不做成V型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设计,我采用编码器+盘制动。转盘要研刮。这样能够达到1丝是可能的。这样的设计成本低,制作简便。我的QQ 975374008.

网友:
传动和定位是俩个概念的
是可以互补,不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DD马达吧,直驱马达可以省掉转接件/转接机构的误差,对精度提高很好!
你的转盘太大了,应该有160 ...

请问DD马达是什么马达?我在百度百科看了下,感觉像是伺服马达。

网友:
这样加装这个辅助会不会影响转盘整个工序加工时间慢一些?

网友:
方法 不错   以前做设备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直接选用伺服了 其实现在高精度的分割器 和伺服价格似乎差别不是特别大

网友:
这个看来还是经验啊,楼主,对我以后的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好图,带锥度的定位,可以增加定位精度。

网友:
大虾好对,最后处理方案是什么,结果怎么样,希望楼主能分享分享!顶

网友:
哈哈...写错了是大虾好多

网友(2015-08-02):
这种我做得比较多,可以交流下qq27933145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用DDS马达

DDS马达估计没这么大的吧,即使有估计一台也过10W了,得不偿失,精度和速度要求没到没必要

网友(2015-10-08):
设计成这样看着就给力,
这么大的盘一丝的偏差很不容易

网友:
精度与载重及速度有关系。速度放慢效果会好一点。但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周期要求

网友(2017-06-06):
顺带请教几个问题:
1、这种大盘面,一般孔的位置精度在多少啊?
我们公司做出来误差卡下超过0.1mm了,现在工装都是上去配的,求教下大家出来的实际精度一般有多少?
2、分割盘和轴连接用不用定位销?
意外情况,造成盘错位,有没有谁碰到类似问题?
3、辅助支撑,理论上应该在盘变形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关键盘平面度还是有影响。
我是做多工位压机的,现在分割器上工装都做浮动的了,分割器只是作为定位用。想简化结构,求教下分割器的使用。
(工作点压力最大在3T)盘面变形竖直方向不能大于2丝,
有谁了解的可以讨论下。

网友(2017-11-11):
销子磨损了怎么办,还能总是更换销子吗

网友(2018-03-02):
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2021-12-17):
大神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