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好坏”取决于现场的应用工程师

楼主(2014-03-21):
      今天碰到个案例,拿来大家探讨下:

      某公司要用经济型数控车床加工一个薄壁件的1.6粗糙度的内孔,之前找的都是一家世界顶级(客户原话,说明改刀具洗脑技术真是不赖)的刀具商的工程师,分批来了好几个,换过不少刀片来试过。就是最多只有1.8~2.0.但客户这个活是出口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妈的,好像国内就是可以马虎)。所以找到我们公司,我去现场一看床子上的刀,就立马让他给换了,从旁边一柜子旧刀杆里找了一把感觉能凑合的,换个他们公司现有的刀片,让操作师傅按我的参数试切。车了两个,检测下来1.0~1.2。

      稍后,一伙人到办公室聊天,我就说道:其实刀具在你们客户眼里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现场的应用工程师,和刀具厂商本身的高低差别不大,所以不要老是要找A公司。要找能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公司,比如我们。哈哈。

      把这个话题引申开来:用X比作刀具商的整体分数,Y比作该刀具在用户处体现的分数,那么就有一个系数η,这个系数就是应用工程师的技术水平的高度。

      建个式子:Y=η*X,可以看出,Y值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X,还取决于η。尤其当目前世界知名刀具之间的整体差异不是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Y几乎就取决于η。其实我碰到不止一次类似的例子了。很多其实就是选型时候根本没选好,造成了客户眼里,A品牌就是不如B品牌。其实是A品牌的应用工程师不给力,η系数太低了。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是刀杆探出太长,或者刀杆太细,导致刚性不足。车削参数也不合理,精车余量、转速、走刀量都是关键。楼主的车床经验很丰富啊,我也想去卖刀具去,不知这行好混不?

网友:
楼主的例子好比一个厨子,他需要一把好刀,以为买把刀就能满足客户吃的需求了,殊不知刀的好坏和菜好吃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还要厨子的烧菜工艺,好的刀可能是锋利点切得快点,但是作为一个好厨子烧菜绝不是拿把好刀这么简单。一个新手拿把好刀,并不能判断是个好厨子。

网友:
老生常谈,切削三要素!不同的刀有不同的用途!

网友(点评):
三要素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貌似现在都这样:出口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国内就可以马虎,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是刀杆探出太长,或者刀杆太细,导致刚性不足。车削参数也不合理,精车余量、转速、走刀量都 ...

       这个零件一点都不复杂,需要加工的孔很浅(离端面不超过30),也有一定的直径(φ120左右)。刀杆的刚性不是问题(25直径的刀杆,伸出不过40左右),切削参数(v150,f0.08~0.1),精车余量(ap0.3左右),转速,走刀都很正产。问题在哪?
       1)薄壁件,壁厚大概5mm左右。
       2)原来使用的刀片是WNMG080404(08也用过)

网友(点评):
薄壁件用N型负前角。。LZ后来用的啥?

网友:
说明真正的行家真的不多,冒牌的不少!

网友B:
搞销售的一般技术都不太懂,我们这的卖刀的基本都这样

网友(点评):
人家来的也是应用工程师。

网友:
这也行,楼主光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销售的一般技术都不太懂,我们这的卖刀的基本都这样

那你可以找把刀用好来做你们的业务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个模具工的师傅给我说,车床车的好不好,先把刀具给弄懂。

网友:
是啊,技术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啊

网友:
这么大的内孔,车到1.6很容易的,没什么好卖官司的。WN一般开粗用,内孔精加工一般CC的,TN的也不错,但一定要注意后角不能干涉工件,槽型也很重要,另外就是太软的料(180一下)虽然可以车得发亮,但粗糙度检测有时也不会很好。

网友(点评):
精车俺一律CC的,TN的只有轴向力,有时压不住刀,会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一点都不复杂,需要加工的孔很浅(离端面不超过30),也有一定的直径(φ120左右)。刀杆 ...

不是刚性问题,又没有换刀片,切削三要素没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楼主是改了刀具前角或刃倾角

是否前角改大?

网友(点评):
换刀片了。想换DC的刀片的,结果没刀杆刀片,就用了现成的CC刀杆和刀片。

网友:
N的刀具后角为0。切削不锋利,适合粗加工。。

可以考虑换成 C7° 或者 P11°后角的。。。当然槽型选PF  牌号具体看品牌再定!

网友:
是的,现场应用工程师很关键。。。

网友:
这个刀片选的本身就有问题,薄壁件就该选小圆角的正前角锋利刀片,物理涂层为佳。

网友:
肯定是刀片选的不对呗  感叹一下你的运气也太好了  哈哈

网友(点评):
实力不够的人才会感叹运气。

网友(点评):
哈哈,说得太对了,LZ运气太好。很常识的选择刀尖0.2

网友(点评):
实力不够的人才会感叹运气,哈哈

网友:
对方WN用刀底……这也叫工程师啊

网友:
  俺用国产标准镗刀替换进口镗刀系统的案例。
  与大侠的有点类似。
  别人写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改善提交表,把一个好方案给糟蹋了。
   实际是:加工两件节省了2分钟,刀片寿命提高了4倍,单件成本只有20%(价格也便宜了)。

收益

收益

改善简述

改善简述

网友(点评):
刀具一来首先对比一下价格而不是寿命。更不用说后面了

网友(点评):
麻烦 一克 看仔细点,即使价格贵了也省了很多,何况国产的刀具便宜!

网友:
除了机台的参数调整;楼主还把刀片刃磨了?这个才是主要的吧?

网友(点评):
我更换了原来的刀杆和刀片。刃磨刀片那不如用焊接刀了。

网友(点评):
那那那这样的话俺也会,他们也太

网友(2014-04-30):
搂主说的有道理,但是刀具设计有缺陷的话,也难达到效果,所以只能说刀具是基础,其它看应用工程师的了。

网友:
      事在人为,经验技术兼备。再一个就是加工参数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是刀杆探出太长,或者刀杆太细

网友:
我想学习刀具,我该看什么书?

网友:
我想学习刀具这些方面的知识,我该看什么资料?望大侠指导

网友C(2014-05-31):
取决于一部分,如果你刀具设计就不如对手,现场应用再厉害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一部分,如果你刀具设计就不如对手,现场应用再厉害也没有用!

欧美主流大牌刀具其实都是半斤八两的,没有谁超出谁一大截,也没有谁落后一大截的。正是在这种质量都没有太大差异化的前提下,应用工程师的能力高低就决定了品牌在客户那的口碑了。

网友:
确实蛮有道理的,每个公司一样,个人能力很重要

网友:
薄壁件主偏角90度是很好的

网友(2015-02-08):
使用具有修光刃的刀片容易实现。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刀谜底该揭晓一下了,让我们受益一下吧,感谢楼主

网友(点评):
见16楼回复。

网友:
愿多跟高手学习加工中现场处理情况

网友(点评):
多在现场摸爬滚打总结经验教训,人人都能成为高手

网友(2015-04-04):
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对于大多数公司招收的员工都没有学过系统的知识,都是由师傅进行带徒弟,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产业进行流水发,造成基础及理论的缺乏,对于式子中的η来说提高的不大,而工人对于遇到这系列的问题都是只有求助才行。

网友(2015-05-21):
大侠,有《山特维克金属切削技术指南》吗?我是做加工中心的,想找这本资料学习一下,但是网上几乎没有。。。

网友(点评):
有,但是是公司的。你翻下帖子,好像以前有人发过英文版电子档的。

网友:
我公司的CNC机床十多台,刀具费用一年也要100多万,在使用过程中,刀具的寿命、产品的加工质量、效率与操作者关系密切,车间做好管理就会出效益,管理不好,刀具费用成倍上升。

网友:
楼主还是以一个销售人的方式在说教,或者是楼主太保守,

网友D:
到最后都没有把原因说出来。。。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D:
到最后都没有把原因说出来。。。

楼主说了   把刀片换了   原本是负角刀片   换成了正角刀片了   问题就迎刃而解

网友:
您好,向您请教个问题,加工铝制电机端盖,现在用60一把的金刚石内孔焊接车刀,吃刀量单边1MM,转速2000,进给F200,冷却用的柴油,加工前用毛刷刷到刀头上,毛坯是压铸机压铸的,一把刀车下来内孔有的光有的不光,您给指点下是咋回事。

网友:
很少用机夹刀,所以看了楼主的答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的一个产品,还算不上真正的薄壁件,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也够头痛一阵的了。
单就精车来说,刃倾角影响不大,主要因素是刀尖R和前角;但是粗车时刃倾角是首要考虑,不然粗车要是出现振纹,精车就没招了,这样的产品,零度刃倾角再配合刀尖和前角,应该足够了。

网友:
techwn9哪里?一台机一年10万也很多了,是很精密的产品吗?

网友(2019-08-30):
实际上没那么难

网友(2019-12-23):
Y=η*X,X基本上是相对固定,变化不大 ,系数是最主要的因素

网友(2020-03-24):
服务值钱,但服务不给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一点都不复杂,需要加工的孔很浅(离端面不超过30),也有一定的直径(φ120左右)。刀杆 ...

转速是多少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