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中线圈数怎么确定

楼主(2014-03-21):
请教各位,在定转子配合时,定子中的线圈数根据什么来确定?它与什么有关???

网友:
先要搞清楚你说是什么电机,交流还是直流的,建议找一本电机学好好看看

网友:
要是这问题不通过数根数来解决,我第一个想知道!

网友(点评):
有本手册。多大的电机,用多少的线,多少圈。然后你把线往绕线轮上一缠,转够圈数拿下来,垫好绝缘,塞进去。留头,再缠下一个。

网友:
大哥  你说的是什么电机啊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直流OR交流? 不同的电机 定子线圈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由铁芯的磁通量能够提供的功率决定,数根数是因为物理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