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螺纹与横孔Ф1.0相交处的披锋怎么去除?

楼主(2014-03-21):
如下图,材料为黄铜,求M2.5螺纹与横孔Ф1.0相交处的披锋怎么去除?经常螺纹通规只通到相交处就不通了,电镀后更是严重,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先打1的孔,后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先打1的孔还是一样有披锋,后加工螺纹底孔披锋是往上翻了,但去除不干净,还是有毛刺沾在相交处

网友(点评):
要求严的就再拿1mm铰刀过一下,按你现有工艺要完全去除费时费力

网友:
你Ф1的孔要求严不严?
如果要求不严,就用楼上的方法。
如果要求严,Ф1孔加工就应该有内倒角。加工这个内倒角如果量大,可以在钻孔时或钻孔后用反刮刀倒角,成熟产品有很多。如果量小,可以考虑人工去毛刺。

网友(点评):
量比较大,要求也挺严的,M2.5底孔太小,刮刀不好下刀哦。

网友:
如果要省力就改工艺,先做螺纹孔,做到位,然后搞台电火花高速穿孔机,选择0.9的铜管直接穿,穿个孔估计20秒不到,两个1的孔穿出不需要打毛刺,孔径大小直接调对参数就可以保证。

网友:
可以加工结束后,化学去毛刺或超声波去毛刺,细小毛刺都可以去除

网友:
可以联系我,我做这类孔的内倒角毛刺去除的

网友:
如果大量的话,可以选择电解去毛刺。前提是量大,因为这样需要设计新的工装和购买电解去毛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