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自由度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4-03-21):
在学机构自由度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如图B,加入构件5及转动副E.F,这个约束条件的加入,已起到独立的限制作用,不再是虚约束而成约束,哪为什么Pl(低副)=6

网友A:
图上就是6个低副啊 一个一个数也数得清

网友:
擦 就6个低副啊  大哥 这个不会还有问题吧

网友:
话说 这个机构是稳定的  不会运动的

网友:
额,,,对呀你说的也很清楚了,不是虚约束而是约束了,那低副不就是六个么

网友:
可以想象一下也知道,一个四边形,组成单个自由度,然而机架对边的杆的运动就唯一确定了,这时候再加上一个曲柄的约束,就矛盾了,故而没有自由度,系统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就是6个低副啊 一个一个数也数得清

哪个E点处,不是个复合铰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E点处,不是个复合铰链?

复合铰链是3个构件连在一起, 你看下E点有几个构件连在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铰链是3个构件连在一起, 你看下E点有几个构件连在一块

哎,就一个构件,是个三副

网友:
复合铰链是三个及三个以上的构建组成的!

网友:
你不会把虚线的也算出构件了吧

楼主:
没有啊,我错把E点那个三副看成转动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