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型数控车床哪个牌子的好

楼主(2014-03-21):
现在想买一台经济型的数控车床,可是钱不宽裕,这里面有经验的人比较多,谢谢大家给点建议呀,目前计划买台6136的,8万以下

网友:
你做什么产品,我来给你推荐,6136没那么贵。

网友A:
我买的双线轨,928系统,液压卡盘,6136才6万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双线轨,928系统,液压卡盘,6136才6万出头

928太。。。古老了

网友:
太老,我的系统可使928系列里面最新的,除了不能用宏,刚性攻丝的指令都有
买机床够用就行。如果是做高精度高复杂的零件,除了带刀塔的斜床身机床,经济型的就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