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的区别 求知识

楼主(2014-03-21):
恒功率主轴电机和普通主轴电机的区别 期待大侠出现 求详细

网友:
有恒功率主轴电机吗?看到的电机的功率扭矩曲线都是初始是恒扭矩,过了额定频率是恒功率啊。

或许这个恒功率指的是它的恒功率区域比普通电机的宽吧,额定转速低,低速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