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还是拉深?

楼主(2014-03-21):
如图,是不是有点犯晕

网友:
伸长的伸

网友:
这帖的 Drawing 该咋翻译?

Deep Drawing 该咋翻译?

拉伸、拉深 都指同样的工艺,国内教材用 “拉深” 一词为多,也有用 “拉伸” 在表述。

俺个人比较偏向用  “拉伸” 这词。

网友(点评):
同意用“拉伸”。其实,整个过程是金属的一个延展过程,用“伸”更合适。“拉深”只是形象一些,不能反应本质。

网友(点评):
我就是根据教材理解的,一直都是,大侠们的理论功底扎实啊

网友A:
个人观点:
拉伸让人觉得是(型材)轴向尺寸加长,拉深是(板材)的径向变形

网友(点评):
从工艺角度看,这样确实更形象

网友:
我们用“拉深”比较多一点。

说拉伸,大家都看得懂。

网友:
规范的说法是:
一般单向拉伸,指伸长,仅指一个方向的长度增加,比如材料试验机对试样进行单向拉伸,特指长度的增加。
对于冲压,都是拉深,指深度增加,制造盒形、杯形容器类形状。

这里显然是制作标牌的店铺把字弄成别字了,这很常见。有时候街面上见到的条幅才叫好笑呢。

网友(点评):
我刚才翻了一下网页,徐锻的官网写的是 拉伸 ,济南二机官网写的也是 拉伸

网友:
另外,拉深时,材料伸长有限,其深度的增加不是变薄为主,而是以直径的减小导致的深度增加,厚度仅在底部圆角处减薄,上部分侧壁厚度是增加的。
而伸长,或者拉伸,一定是伴随着厚度减薄,同时宽度减小的。

网友(点评):
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拉伸这个词啊,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网上搜了下,好像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拉伸让人觉得是(型材)轴向尺寸加长,拉深是(板材)的径向变形

这个说的有道理,不过冲压一般都是第二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