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基座的旋转轴的结构?

楼主(2014-03-21):
机器人基座上的旋转轴承受的力矩比较大,是不是应该用RV减速器配合轴承来进行设计?可以用承受力矩比较小的RV减速器再加上轴承,是不是就能够节省成本?

网友A:
想起了当年的毕业设计,当时没有用,小型工业机器人,翻转力矩在RV减速器的范围内,
大型工业机器人要用回转轴承
楼主搞毕设,还是工作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当年的毕业设计,当时没有用,小型工业机器人,翻转力矩在RV减速器的范围内,
大型工业机器人要用回 ...

研究生期间的一个纵向课题,需要开发一个专用机器人。

网友B:
标配RV或HD减速机+交叉滚子轴承+伺服电机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顶楼主

网友C:
现在组合型的减速机已经内置了回转支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组合型的减速机已经内置了回转支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结构了

我选用的帝人RV减速机,用在一个旋转轴上的减速机所需的扭矩没有那么大,但是减速机承受的弯矩比较大,如果不外加轴承作为支撑的话,还需要选更大的减速机。如果用轴承支撑再配上比较小的减速机成本是不是就可以降低了,而且重量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配RV或HD减速机+交叉滚子轴承+伺服电机

用交叉滚子轴承再配合RV减速机的话装配上会不会有问题,要同时让轴承和减速机的输出轴来和下一个关节进行装配,这不就过定位了吗?这对减速机输出轴和轴承的同轴度要求会不会太高?装配精度如何能达到?用什么样的装配及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配RV或HD减速机+交叉滚子轴承+伺服电机

用交叉滚子轴承再配合RV减速机的话装配上会不会有问题,要同时让轴承和减速机的输出轴来和下一个关节进行装配,这不就过定位了吗?这对减速机输出轴和轴承的同轴度要求会不会太高?装配精度如何能达到?用什么样的装配及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用的帝人RV减速机,用在一个旋转轴上的减速机所需的扭矩没有那么大,但是减速机承受的弯矩比较大,如 ...

你用的是RV-E系列吧,他们样本上就有结构示例,无需回转支承,以后帝人还会推出RV-N系列

网友(2015-08-31):
看来你对RV减速机还不是很了解,要不然也不会问这个问题。把RV减速看懂了,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2017-03-31):
RV减速机除了orginal系列要外加轴承,E和C系列都不用外加轴承

网友:
肯定要用轴承,否则电机很难承受

网友(2019-06-04):
兄弟,你有用过帝人RV-C中空型的减速机吗,目前有个项目接触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如何设计这个减速机的固定座。能介绍一下不,谢谢

网友(2019-09-03):
减速器自带交叉轴承了啊

网友:
可以的,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