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交叉孔毛刺

楼主(2014-03-21):
机床是走心机,加工工艺是主轴先加工6个2.5的孔,之后再在副轴上镗内孔,在加工75度的斜面。
2.5孔与R2的圆弧面有毛刺,毛刺向里翻,请问该如何去除, 另外75度的斜面粗糙度要求很高,为RA0.1,斜面不能有划伤。

网友:
一般再拿2.5的铰刀过一下,铰刀比打的孔要大一些。

网友:
这个别的帖子不是提过了,倒角,镗刀要锋利

网友:
小毛刷刷吧

网友A:
调整刃倾角,使切屑向大孔方向翻转。毛刺形成于外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刃倾角,使切屑向大孔方向翻转。毛刺形成于外表面。

钻头的话 怎么调整刃倾角?

网友B:
其实可以交给后处理处处理,把上一道工序程序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交给后处理处处理,把上一道工序程序优化一下。

就是不想交给后处理,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

网友: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QQ 313721587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的话 怎么调整刃倾角?

钻头的话,磨刃
这种活用车刀勾出来不是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