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车削精加工中的刀具选型

楼主(2014-03-21):
       之前一个关于1.6粗糙度刀具的帖子有社友提到要选择好合适的切削三要素。说的是没错,但是三要素只有在刀具选型确定后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只有选择了合适的刀具后,才会有合适的三要素(别忘记结合工况)。

       那么,车削加工中,尤其是精加工,改如何选择刀具呢?

       首先,确定刀具的主偏角
       常规刀具的主偏角中,适合精加工的一般在90°~95°之间,尤以91°,93°,95°三个用得最多。接近90°的主偏角使得切削力是顺着工件的轴心方向的,不会对工件施以垂直方向的力以避免产生振动以及变形(薄壁件加工尤其重要)。主偏角一般在刀杆上得到保证。

       其次,确定刀尖角度,也可以说选择刀具形状。
       一般,我们常用的刀片形式主要有:
       圆刀片(R开头,ISO标准代码,下同),90度正方形刀片(S开头),80菱形刀片(C开头),80度凸三角形刀片(W开头),60度三角形刀片(T开头),55度菱形刀片(D开头),35度菱形刀片(V开头)。
       这些刀具形状基本覆盖了90%以上的常规车削刀片。这几种刀片从刀具强度上排列:R,S,C(W),D,V。R刀片强度最高,V最低。但是强度越高,所引起的抗力也就越大,引起振动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往往粗加工我们会选用R,S,C(W)。而精加工,我们则会选择D,V。精加工需要的仿形能力也是V最佳,R最差。

       第三,确定刀具前角后角。
       负前角刀具刚性好,不易崩刃,适合做粗加工,而正前角刀片切削轻快,更适合做精加工。后角和前角有搭配关系,一般负前角刀片基本都是0度后角。而正前角刀片有5°(B,ISO代码,下同),7°(C),11°(P)三种常用后角搭配(仅指车削)。
       常用组合:
       CC/CP(C型正前角刀片7°/11°后角),DC(D型正前角刀片7°后角),VC/VB(V型正前角刀片7°/5°后角),WB/WC(W型正前角刀片5°/7°后角),这些组合也是常规精加工所用的刀片形状(前后角刀尖角都确定了)

       三者结合得出,常规精加工的刀具形式如下:
       95°主偏角刀杆+CC刀片
       93°主偏角刀杆+WB/WC/DC/VC/VB刀片
       91°主偏角刀杆+DC/VC/VB刀片
       这其中93°主偏角刀杆+DC是个人推荐最佳精加工方案(仅指车削径向而言),这个方案调配合适的切削参数,加工效果应该是目前车削里的最佳之一。我那这个试过好几个不同材料的1.6粗糙度,另一个钢件的0.8粗糙度因为是内孔,刀杆直径限制,只能用95°主偏角刀杆+CC刀片。

       当然,上面的选择不是唯一的。在中大直径实心材料可以达到高线速度的工况下,0°后角(ISO代码N)的刀片也可以车出比较好的粗糙度,但是这个时候的粗糙度更多的是靠厚氧化铝的CVD涂层刀片在高线速度下“磨”出来的。这个粗糙度和上面选用的刀具加工出的粗糙度基本要相差一个等级左右。也就是说,用CN刀片能车到1.6的,我用DC刀片能车到0.8.

       补充:
       内孔精车中常用的刀片还有TC/TP(T型正前角刀片7°/11°后角)
       相应的刀杆组合
       91°主偏角刀杆+TC/TP刀片

       内孔直径超过16的精车,基本就可以使用DC刀片了,不过DC有07和11两种,07的刀片可以加工16~20左右的内孔,25及以上的可以用DC11的刀片了。
       而内孔在10~16左右的精车,可以用CC刀片,也可以用TC/TP刀片。
       内孔小于10的,一般只有CC刀片比较适用了,日系有能做到5.5~6mm的CC刀片。

       我一会整理下图片放在后面楼里。

  • · jishu|主题: 58, 订阅: 10

网友:
如果能配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具。楼主已经人刀合一了。

网友:
车工一把刀,只是现在会玩的人越来越少年了

网友A:
我发现现在的车工师傅都缺一件我们过去必备的小工具——油石,其实机夹成型刀片的设计考虑更多的是通用性,一些细微的角度就不会做出来,比于修光刃的长度、负倒棱的角度等等,我们过去都是根据实际切削效果用油石修磨刀刃,现在要把一切现场问题交给刀具公司去解决,那还要什么“应用工程师”?

网友:
刀具行业新手,看了收益匪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现在的车工师傅都缺一件我们过去必备的小工具——油石,其实机夹成型刀片的设计考虑更多的是通用性, ...

      现在的机夹式刀具的种类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手磨刀,而刀具的标准化又便于工业化生产以及管理和使用。但是带来的弊端就是操作人员不再像以前熟悉普通刀具一样熟悉数控刀具了。所以就有了应用工程师的用武之地。当然,通用的数控刀具只能解决常规零部件的加工。好在,毕竟大多数还都是常规的加工。

楼主:
此楼上图:

一:外径精车
1.PDJNR
此类刀杆适应于中大直径工件精车。改刀杆不仅能车外径和端面,还能仿形车削。精车中应用较广。而且轴类件加工中和顶尖不干涉。

2.PTGNR
适用于中大直径的精车。注意,此类刀杆只能车外径,不太适合车外径+端面。

3.STGCR和SCLCR

适用于中小零件的精车,但是SCLCR车细轴,STGCR不适合车端面。

4."黄金搭档"来了,SDJCR
适用于所有外径类零件的精车,包括仿形,以及轴类件。不管直径多大都适合。而且切削轻快,又比VB/VC刀片抗崩。此刀在手,干净天下精密活!

二:内孔精车

1.PDUNR
跟外径类似,该刀杆适用于中大直径零件的精车,亦能仿形兼端面。

2.PTFNR
适用于中大零件的精车。

3.SCLCR
常用内孔精车刀杆之一,加工直径范围广,最小可到5.5~6左右。

4.STFPR
中小孔径精车常用刀杆之一,一般加工孔径不大于20~25,最小约8~10,切削比SCLCR轻快,刀片刃数比CC多一半,经济性好。

5.SDUCR
由于刀片形状限制,此刀杆最小加工径在14~16左右,所以不如上两款刀杆应用广,但由于刀尖角比上两款小,切削更轻快,亦能仿形。

好了,内外各五款形式的刀具,基本能满足常规外径和内径精加工了。

网友(点评):
给我们来个细长杆的粗、精车刀看看?

网友:
楼主继续补充,最好把粗车也写一下,长见识,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看到之前一个关于1.6粗糙度刀具的贴子。当时说的是客户用的是经济型的数控车。我们这儿的经济型的数控车有的是传统的齿轮档位变速的,而有的则是全变频或手动N档,档内无级变速的床子。那些无级变速的床子的主轴的机械结构要比齿轮变速的简单得多,且工作起来噪声小,振动小,运转更平稳一些。我在想,是不是用同样的刀具,同样的切削参数,无级变速的床子车出来的粗糙度可能会更小一些?还有就是主轴轴承是滚动轴承或是轴瓦的时候,想同的切削参数,效果区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现在的车工师傅都缺一件我们过去必备的小工具——油石,其实机夹成型刀片的设计考虑更多的是通用性, ...

现在的机夹刀具种类繁多,如何选择使用,也让我们这些熟悉手磨车刀的老师傅遇上了新问题,我离开机床有点年头了,对于机夹刀具的发展进程不够了解,但有一点我不大明白:机夹车刀如何解决刀具的静态角度与工作角度之间的问题?比于楼主说的91°,93°,95°主偏角,车工装刀时如何确保这两到三度的误差(有刀具定位装置的机床除外)?刀尖的高低对后角没影响吗?我同一条轴上有分别有左、右旋两种螺纹,我是否要装上两种螺纹车刀?还有材料,同一批零件偏遇上不同批次的材料混在一起,切削性能不一(国产材料经常遇见这事),我该怎么办?如此等等。所以我认为,机夹刀具不能包治百病,刀具公司的应用工程师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所以对现场操作人员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车工一把刀仍然是关键问题,你可以不磨刀了,但你不可以不懂基本的切削原理,就象“傻瓜”相机在普通者手里和专业摄影师手里拍出的效果不同一样,机器可以“傻瓜”,人不能“傻瓜”。

网友(点评):
这么说吧,数控再发展一百年,还是会有普车的市场。任何一种工具不可能100%管用是吧?只要能管90%那就够了。

网友(点评):
那到是,期待3D打印再代替一部分高级技工。

网友B:
精加工用PVD的比较好

网友(点评):
PVD涂层适合中低速,不适合高速。但是PVD比CVD抗崩,而且PVD因为涂层薄的关系,适合非常锋利的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用PVD的比较好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机床除了好一点的线规机床外,其余设备都达不到你所说的高速!

网友(点评):
线速度150以上就不适合PVD了,除了小件,一般都有这个线速度的。

网友:
当然我说的是小直径系列工件

网友:
选择数控刀具确实是一门学问

网友(2015-03-20):
受益匪浅

网友:
我是一名数车工,用过几家的刀片,感受颇多,呼吁刀具厂家做一些专用的刀具比如:车普通钢件的,车调质钢件的,等等吧。我看过几家刀具介绍,通用的较多,不好,使用不理想。

网友(点评):
首先要刀具选型正确,其次要合理运用切削三要素。

网友:
楼主非常棒,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5-05-08):
我也要学学刀具了,楼主, 想向你多讨教,请加我QQ736439930

网友(2015-10-22):
谢谢  下来就看看     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