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没问题,装配也按步骤来,为什么装上会有响声?

楼主(2014-03-21):
公司用的力士乐的滚珠丝杠,有时候装好之后开机床,导轨运动的时候丝杠会有明显的响声,力士乐的来检查丝杠,但丝杠又没有问题,检查装配过程也没有问题,始终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丝杠换到其他机床上又不响,各位前辈来指点一下迷津吧。8 w5 w. {' _+ W& X2 j

网友:
什么样的响声啊?要是一首轻音乐岂不是很美妙。

网友:
换一个在其他机床上不响的试一下,没准是床子的问题

网友:
滚子丝杠会有响声,什么声音?

网友:
你检查了丝杆,那有没有检查导轨,丝杆和导轨要平行的。

网友:
平行度没校好撒。丝杆是别着的。装好之后要用手去拧下丝杆,看是否顺畅

网友:
各个方面都检查一下,如丝杆跳动,装配后螺母座与丝杆组件的垂直度,还有滑轨与丝杆组件的平行度。还有电机的参数设得是否合适。比较多,逐项排查吧

网友: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也会有影响,装配精度影响也是一方面,还有电机的谐波振动频率恰好与电机-丝杠-床身整个机械系统的共振点相同产生共振

网友(点评):
同样的机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也会不同。毕竟装配也有些差别。导轨本身平行度,两个方向都要打,用直尺校的直线度,如果有扭曲,会影响到真实的直线度。丝杆与导轨平行,轴承预紧,螺母座与比杆垂直度都会有影响。

网友:
轨道磨损导致直线度不足?有时候声音来自于负载,是否推动的部分力比较大?

网友:
因为你换过一台床子以后就没声音了,所以有可能是丝母座和轴承座同轴度问题,导致丝杠别劲。

网友:
共振或者装配有问题,主要是预紧
装配图看看

网友:
我告诉你最终真确的答案 是丝杆和滚珠在缺油下的摩擦音  这个开机前 保证油要充分轮滑就没了

网友A:
社友,你是做机床的?SKF的导轨有没有兴趣啊!

网友(2015-05-02):
伺服电机,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友,你是做机床的?SKF的导轨有没有兴趣啊!

SKF 不是做轴承吗 导轨也做吗?

网友:
丝杠异响   电机座和 尾座的同轴不对吧

网友(2017-02-17):
手盘一下丝杠,感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