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焊环怎么供料

楼主(2014-03-21):
    现在要设计一套机构,实现将图1所示的焊环(一种圆环零件),放入如图2所示的模板孔内,一个孔放一个。问大家是否有没有比较好的机构实现。
    1.形式不限,模板的形式不一定如此,但是必须有孔,且孔的数量、孔距是固定的。最终结果必须是孔和焊环朝上,方便后续的“插管工序”。
    2.孔的尺寸和焊环的尺寸见图3。
    3.时间节拍要求:所有12个孔放满的节拍控制在5秒以内。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图3

图3

图3

网友A:
人工放可能不要一秒钟。

网友(点评):
12个孔人工放不用1秒?

网友B:
环放入三个圆筒内,在图3中从左往右运动。靠重力或者借助外力让环自动掉入孔内。这种方式一定有高人做过的,细节问高人。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过,现场也试验过,问题是,加入圆环只有一部分掉入孔内,且圆环有叠料现象的时候,圆筒就会卡住。

网友(点评):
楼主现在的问题是叠料

网友(点评):
两个问题:1圆环能用振动盘吗? 2 圆环靠重力能进入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放可能不要一秒钟。

现在就是不要人,做自动化

网友:
一捞上来一抖,一刮,有就有,没有就算,应该能够满足节拍

网友(点评):
刮的时候会卡料

网友(点评):
应该是“滑”这个前提各方面都考虑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放入三个圆筒内,在图3中从左往右运动。靠重力或者借助外力让环自动掉入孔内。这种方式一定有高人做过的, ...

搞12个圆筒更好。

网友(点评):
怎么运动呢

网友:
模版直接在料斗底下运动,筛选,环自动会掉进模孔里面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个,模板上完环后,要与料斗分离,怎么分离?

网友(点评):
分离时可将料斗和模板旋转45度,圆环落到料斗一侧,然后将模板分离。

楼主:
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个,模板上完环后,要与料斗分离,怎么分离?

网友:
按照5楼的思路,刮的那步换成软刮,或许能改善卡料问题

网友C:
楼主是套U型管吗?如果是有专门的设备,不用一秒钟可以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套U型管吗?如果是有专门的设备,不用一秒钟可以套一个。

不是U形的,是异形的,有Y形三通,也有三角三通。U形套管机我们现在自己也有很多。

网友:
在空调行业呆过十年的路过,十年前就这样做了。

网友D:
我提供一个思路,

供料是肯定无法全自动的。因此:

焊环需要人工手动填装到一个由12根圆柱组成的料夹里面。料夹采用弹夹结构。
弹夹填装满以后,翻转180度,头朝下上到设备上,设备提供分料挡片,保证每次落下12个焊环。模板被设备推到料夹下方,由两个气缸推一下,重新定位(考虑多中模板)。
分料挡片松开,第一层落下到模板,第二层料重新被分料挡片挡住。模板移走。

当然,分料挡片可以做成两片,第一片用来将第一层料挡住,第二片用来将第一层料和第二层料分开

以上,供参考

网友:
环的对接处焊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提供一个思路,

供料是肯定无法全自动的。因此: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12个筒,筒里装满圆环(层叠成圆柱形状),筒的底端有弹簧卡片,顶端有顶推动力,调整好12个筒的相对位置,落下,顶推,两个动作就可以实现12个圆环的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提供一个思路,

供料是肯定无法全自动的。因此:

我有个全自动的思路,仅供参考
由振动盘(可能需要3个)给12个弹夹供料,弹夹下面装一个如楼主图片2所示的分料板,用气缸带着前后推拉运动,即可实现全自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琢磨过很久,,,呵呵,想到的两个方案都是因为成本太高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琢磨过很久,,,呵呵,想到的两个方案都是因为成本太高做不了。

你以前做过?方案大概是怎样的,说出来听听?

网友:
请参考砖塔冲床的机构。

网友:
这是高频焊机的焊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