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启动轿车时的噪声特别大?

楼主(2014-03-22):
在刚刚启动轿车时,噪声特别大,当顺利启动,汽车噪声回归正常。
不是因为汽车故障,很多轿车都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电机启动噪声?进排气噪声?还是汽车共振?

网友:
主要是启动电机齿轮与大齿圈啮合噪音。

有的车在身旁启动几乎听不到,只有卡的一声继电器响

网友:
我觉得共振可能性大写些  飞轮刚启动那会会很大噪音

网友:
共振的原因,噪声最大的时候发动机震动也厉害,这就是共振临界点,越过去了就平稳了。

网友:
共振应该有的   大客车在熄火的时候在有一瞬间振动加大

网友:
二楼说的是正确的,主要是起动机齿轮的噪音和振动

网友:
齿轮由零转速到达一定速度,加速度很大,有冲击噪音;同时转速提高,频率提高,通过共振频率点,噪声达到最大,之后越过共振点,噪音减少;停车过程相反,但是没有冲击噪音。

楼主:
总结一下:
1、启动电机与齿轮啮合噪声(评价,这个可能性最大)
2、共振(评价,轿车多用汽油机,是点燃汽油,而不是像客车柴油机一样是压燃,不需要质量很大的飞轮,加速过程很快,共振时间很短。而实际中,响声时间并不短)
3、可能跟启动电机特性有关(原因,短时间内启动发动机,脱离齿圈,并停止转动)

楼主:
有篇论文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可供大家参考。
《车辆启动振动噪声试验及优化》
http://www.docin.com/p-269526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