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直流电机和控制器,在旧货市场淘到的

楼主(2014-03-22):
今天在旧货市场淘了个800W的电动车直流电机和控制器,请问:

如何改造控制器(如转把信号线、刹车信号线、识别线等),使之变成直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哈哈  你就四处发吧 不懂帮顶

网友:
不一样的   直流电机一般就两个线   内部一般是H桥    无刷一般是三相   内部管子是3个半桥    就是数量是正常直流的1。5倍      而且无刷有检测换向的东西   直流电机是换向器机械换向    无刷是电子换向    不好改啊

网友(点评):
快乐DIY告诉我:只要将电源线、电机三相线、霍尔线接好,转把用电位器代替,电机基本上是可以转动使用了。其他线基本上不用接,不管它。

网友(点评):
你淘到的就是直流无刷的控制器吧? 你帖子说是直流电机 我以为是有刷的

网友:
图呢,爱德利建议把图帖上来更容易解惑!

网友:
电动车是三相同步电机吧

网友:
无刷和有刷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控制器不能替代

楼主:
电动车直流电机和控制器图片

楼主:
      按照网友提供:控制器的三根相线(蓝黄绿),接电机的相线(兰黄绿)。这一组都是粗线。
控制器的霍尔线接电机的霍尔线(红黑兰黄绿)
    控制器电源线(红线)接电源正极, 细红是锁线直接也接到电源正极的红线上,负极是黑线接到电源负极就行。
    再就是霍尔转把线了(红黑绿),一般红的是+5V   黑的是地线  绿的是信号线(也有蓝的),这一组是接霍尔转把的。霍尔转把是线性霍尔,也就是用于改变绿线上的电压给控制器 ,从而改变电机转速,这组电压是在0.7V-4.2v之间变化 ,所以也可以用电位器代替。只要能实现电压变化就能控制电机转速了。
    像控制器的刹车线(高刹 低刹、仪表线、防盗线等等在这事都没用处,所以其他的的都不用接。

楼主:
控制器线路接线图

网友(2015-04-27):
没有威望值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