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冰面、水中行驶的小型打捞船、车(装置)

楼主(2014-03-22):
  老潘扒住冰窟两侧的冰面,拼命坚持着……
  “坚持住,救援队来了。”
  消防队员还差5米远时,老潘在冰面消失了。本报记者 陈南摄

昨日上午8时,一名涉险过江的男子老潘在距离松花江北岸约300米处坠入冰窟,过江桥的市民看到后,纷纷向老潘喊话并报警求助,9时消防队员赶到,而就在9时27分救援人员沿冰面匍匐前进至距离老潘5米远时,老潘却因体力不支坠入冰下洪流中,冰面上只留下老潘的帽子。

楼主:
2013年3月18日2时50分许,一名男子从防洪纪念塔横穿江面时,冰面破裂,坠入江中。民警救援没能成功,男子沉入江中----------------120与JC在岸上看了30分直到他消失

                                每年的开江、封江时间段,都会有人坠人江中,因为冰层松脆而无法及时营救;请诸位尽展所能,大发慈悲,来构思一个能救人性命的东东吧。江畔有义务救护队(挂靠在市总工会名下)、江上派出所。指望他们救人?---------你懂的

                      有个摩托车动力 的小型车(船),平时能在冰上巡逻,冰裂了掉水里也能走,并能从水中爬回冰面(冰面厚度大约一尺,有时水面与冰面底层有一尺多的高度————枯水期)。总造价在1--2W内。

                     速度不要多快--------30公/里每小时 ,

楼主:
大家想办法,我来做-----能电焊、知道点玻璃钢、、、、

网友:
还是警察和消防的装备落后,看美国这种情况直升飞机是必须出动的

网友(点评):
关键在于8点出事儿,9点半消防队还没摸到人。换成直升机,一个半小时也人也死了。

网友:
天下苍生挣扎于生命线啊。

网友:
气垫船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的预算远远不够

网友(点评):
气垫结构是难以实施救援吧?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救援的时候气垫停下来就是,在冰上或者水面开气垫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用气垫船不用再爬冰面

网友A:
这个确实需要考虑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需要考虑设计一个。

初步设想是----------履带式全地形两栖运输车

1.活动铰节式双车厢结构
该车由两节车厢组成,车身之间用转向装置连接。每1节车厢由底盘和车身组成。底盘部分由中央梁、侧传动和行动装置总成组成。4个独立的行动装置总成可互相替换。前车厢内可戴货600kg或容纳5名士兵和1名驾驶员;后车厢可载货1400kg或有可载11名全副武装士兵的足够空间。他们的座位在车厢两旁及前面,背囊等物可放在车顶,最重可达200kg。该车满载时可拖1辆总重为2.5t的拖车在任何道路环境下行驶,后车厢可轻易地更换以作特殊用途。
2.发动机和传动装置
发动机和传动装置安装在前车厢内,通过1根轴把变速箱与两级减速齿轮箱连接起来,盘式制动器也安装在该轴上。动力通过万向轴传送给底盘前端的侧传动。转向是借助两个液压缸改变前后车厢之间的方向实现的,通过1个普通的方向盘进行伺服控制。该液压系统的设计允许在两节车厢之间有很大自由度。
3.行动装置总成
每1总成内有4对负重轮,前端装有主动轮,后端装有诱导轮。负重轮安装在由橡胶张紧弹簧支承、与钢梁连接的拖臂上。后端的诱导论带张紧装置,也由橡胶弹簧支承。履带是用橡胶配以纵向纤维帘布和整体式钢质成型加固件制成,经瑞典陆军常年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寿命超过10000km。...............................
4.车身
用耐火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RP)制成,采用双层结构,不但坚固耐用,比钢车厢轻,而且还起防翻车作用。该车设计可以保证环境温度低于-40℃时仍能启动,前后车厢内均装有通风装置及热交换器,能保持车内温度比外界高30℃,并可起除雾器的作用。此车具备两栖能力,在水上靠履带划水推进。

楼主:
缩小成为只载2、3个人的大小

网友:
小型全地形车就行,国内有,比如“西贝虎”

楼主:
西贝虎----它能从水里爬上冰面么?

施救时,它轮子一转还不得把人弄沉哈
有时冰面高于水面一尺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贝虎----它能从水里爬上冰面么?

施救时,它轮子一转还不得把人弄沉哈

那只有小型气垫船比较好了

网友(点评):
不熟悉气垫船哦。它的气囊会不会被锐冰划破、刺破?

楼主:
江里有类似上图的东东。

前些天维修时看到了底部:没有充气口,也就是没有形成气垫,只是靠浮囊(有细细的充气管不停充气)与风扇。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气垫船

楼主:
3月31日,松花江公路大桥下松花江畔,市民张静佩手持遥控器操控着一架六旋翼飞行器在江上自由飞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其实,这并非是一次航模表演,而是老张在使用自己设计的六旋翼飞行器模拟江上救援。  全身碳纤维 轻便力气大
  在张静佩的操控下,六旋翼飞行器搭载着5公斤重的海上救生圈在空中稳健飞行,并成功地将海上救生圈投放在距离江边30米外的指定冰面上。“如果有人不慎落入江中,救援人员完全可以通过飞行器对其投放救生圈或救生绳索。”张静佩对记者说。记者看到,这台六旋翼飞行器全身材质由碳纤维制成,动力源为蓄电池,折叠起来后长约一米,成年人单手就能轻松地将它拿起。
  研发近3年 耗资上百万
  张静佩告诉记者,2010年他通过《新晚报》得知,每年入冬或者开春总会有市民涉险穿越江面发生意外,如果能有一种快速有效的救援手段,或者可以多挽回几条性命。出于对航空模型的熟悉,张静佩选择“旋翼飞行器”这种航空模型作为救援飞行器的“底版”,这种飞行器具有飞行稳定、灵活性强、滞空时间长的特点,十分适合救援需求。随后,他找到投资,带着八名研发人员开始了研制工作。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试验,张静佩的团队逐步解决了飞行器的稳定性、载重能力、GPS定位等高飞行、救生设备投放几大问题,耗资近百万元开发出了这台救援飞行器,同时还研发出了可以进行定点投放的机械臂。“希望我制作的飞行器可以早日在实际救援当中大展拳脚。”张静佩对记者说。
  性能数据
  材质:碳纤维结构
  尺寸:折叠后长约1米
  自重:5公斤
  最大载荷:5公斤
  续航时间:20分钟
  最大飞行高度:1000米
  有效控制半径:1000米
  机动性:可以在小于等于4
  级风、温度高于
  -20℃的条件下完
  成空中旋停、等高
  飞行、GPS定位、
  救生设备投放等飞
  行任务。

网友:
还是落后的表现,技术到底应用到哪去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带电线的电动直升机,陆上发电机给它传动,那么它的要求和设计就比普通直升机低的多了。

网友:
解决问题的根本不是设备,而是5分钟到达出事地点。8点处事儿,9点消防队才到。有100个人也都死光了。装备什么设备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