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P电机和6P电机

楼主(2014-03-22):
我想请问一下,4P电机和6P电机,同等功率下,除了输出的力量不一样,外形不一样,效率不一样之外,在使用上没什么区别吧?就是说,控制上都跟4级一样吧?

网友:
这里的4P、的意义极可能是4极电动机的意思。
电动机的线圈,每相是分组绕在定子的四周串联而成的,4极的电动机实际上就是将线圈分成了4个绕组,按照规定的方法连接的。
电动机线圈最少为2极,它的同步转速为3000r/min,是三相交流电动机中最快的;
4极的电动机,同步转速为1500r/min;
6极的电动机,同步转速为1000r/min;
8极的电动机,同步转速为750r/min:
如果是异步电机速度就低于同步转速   有滑差

度娘说的

有点忘了   得翻翻电机学了

网友:
n=60f/p,p是极对数,这个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机械设备、工况有不同的转速选择吧,我记得以前做机械加工专用机床选的一般都是同步转速1000转,实际约940的

网友:
如同2L说的,输出转速不同,注意传动比就行了

网友(2014-11-28):
不管极数是多少,控制都是一样的

网友:
级数越少越贵。

网友:
级数多体积大用铜多贵能选小的不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