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料如何实现自动分料--排列--下料?

楼主(2014-03-22):
这款产品要求全自动下料,流程为:自动分料---排列--自动下料。
产品的加工中心长生出来的,原来是人工将料拿来放到摆料盘里,现在需要自动下料系统来完成。

问题的关键是:1,加工中心出来的料是杂乱无序的,需要机构来完成分料和排列;
                     2,产品在料盘中的摆放方向为 B端朝下(B端插在料盘的定位销上),A端朝上;
                     3,这个产品部能有划伤和碰撞,所以振动盘无法使用;
                     3,加工中心每4-7S出一个产品;
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或者成熟的设备及机构推荐,谢谢了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0NDIwfGZkNGJkNmZlNGYzNmQ5ZjNlYTcxZDM2ZjMxZWIyODk1fDE3NDYxMTk0ODM%3D&request=yes&_f=.jpgattach://314420.jpg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0NDIwfGZkNGJkNmZlNGYzNmQ5ZjNlYTcxZDM2ZjMxZWIyODk1fDE3NDYxMTk0ODM%3D&request=yes&_f=.jpg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网友A:
加工中心切断是在B端还是A端?用小棍戳进去接住,再放进塑料盘。

网友B:
加装一套FMS柔性生产线吧,参考此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3NjU4NzU2.html   视频第四分钟就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一套FMS柔性生产线吧,参考此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3NjU4NzU2.html   视频第四分钟 ...

呵呵 谢谢你的推荐。不过,我这个自动下料不能用机械手的,只能通过机械机构来实现,因为加工中心每办法配用机械手,加工中心内部干涉很多,加上周边设备也很麻烦,这些都是不易改变的。
现实是:产品从加工中心的接料扣掉到皮带线上,产品杂乱无序,我们通过自动下料设备从皮带线上开始自动下料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切断是在B端还是A端?用小棍戳进去接住,再放进塑料盘。

不行,我们只能从接料皮带上开始完成自动下料。
所以自动下料要完成:按序排列--检测换向--自动抓取--摆盘。

网友C:
不成熟建议,把A部做成传送带,成品都放上面,它的前面有条杠,作用是把成品全部推到,成品只有躺着才能过去,高度正好是躺着才能过,叠着,站着都不可以过。要让他躺成一排。
B部也做成传送带,传送带上开槽,槽宽21,B部前一段设根杆,掉进槽里短头朝上的才能过去,躺着的长头朝上的都不能过。
B部后段侧边装个气缸,对着开口槽,且对着C部传送槽。
C部是左右双传送带,两个传送带中间槽宽21左右,正好是一个产品过。
B部后段设个暂停点,当开口槽和C部槽对齐时,B传送停止,那个气缸轻轻地把产品推到C部。C部连续不断地把产品送前。
那么C段后面如何装箱就比较简单了。
细节部分还要商榷,B部传送带前段最好能传送时略微震动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成熟建议,把A部做成传送带,成品都放上面,它的前面有条杠,作用是把成品全部推到,成品只有躺着才能过 ...

大概原理明白了。非常感谢!
原理很简洁很实用,我现在已经构思出方案了,正在做,等完事后交流交流。

网友(点评):
这个还是需要震动,,震动盘还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概原理明白了。非常感谢!
原理很简洁很实用,我现在已经构思出方案了,正在做,等完事后交流交流。

震动盘方案被否决了;
因为这零件是汽车上用的,要求不能有刮伤和碰撞。所以。。。要不然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