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淬火硬度问题

楼主(2014-03-22):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Cr12材料淬火硬度能控制在HRC50度左右吗,需要特殊淬火工艺吗?

网友A:
50度没问题。要看零件的具体形状。不过50都的话为啥选Cr12?

网友:
可以轻松的控制在HRC50以内,不需要特殊淬火工艺,所以Cr12成为冲压模具首选,有钱的用Cr12MoV

网友:
没问题,一般来讲Cr12都要求HRC58--62,若HRC50,调整下回火温度和冷却速度即可!

网友:
要这么低的硬度,选择Cr12不合适,它通常能达到HRC60左右

如果非要HRC50,也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度没问题。要看零件的具体形状。不过50都的话为啥选Cr12?

我需要做一拉键槽工装,要求耐磨、淬火后线切割割槽变形小,硬度要求比刀具硬度低,因为刀具会与工装面摩擦力比较大,避免刀具高度尺寸过快磨损;您认为选用什么材料合适一点呢;工装最小处直径18,最大处直径70

网友:
看的不是十分明白。你是要选工装的材料吗?如果是工装的话,我觉得不用选Cr12 .在工装和刀具的摩擦面加润滑就可以。但是工装材质也要热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做一拉键槽工装,要求耐磨、淬火后线切割割槽变形小,硬度要求比刀具硬度低,因为刀具会与工装面摩 ...

20CrMoTi 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rMoTi 渗碳淬火

这样的话心部硬度太低了,工装加工好后使用时恰好是心部位置,这样不耐磨,材料需要淬透性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心部硬度太低了,工装加工好后使用时恰好是心部位置,这样不耐磨,材料需要淬透性好的

你的工况是怎么样的?

发动机变速箱里的齿轮和花键,有很多是20CrMoTi渗碳淬火,侵泡在润滑油里,寿命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况是怎么样的?

发动机变速箱里的齿轮和花键,有很多是20CrMoTi渗碳淬火,侵泡在润滑油里,寿命 ...

没错,花键、齿轮渗碳后层深1mm左右,其表面硬度一般HRA80度左右,硬度比较高,但心部硬度就低了;
热处理后工装线切割开槽,加工产品时刀具一面与槽底滑动摩擦力较大,而槽底就是心部位置,所以这个材料渗碳淬火用来做耐磨的工装就不行了。现在我用T8材料或T8Mn的材料来做,使用盐浴淬火, 我担心的是淬火后线切割加工完槽后变形,设计的槽宽变窄;
如果淬火后我再拿去除应力回火后再割槽,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花键、齿轮渗碳后层深1mm左右,其表面硬度一般HRA80度左右,硬度比较高,但心部硬度就低了;
热处 ...

原来你要做键槽拉刀,做拉刀用Cr12是合适的
要减小变形,大致的热处理工艺如下:
1、980℃,油淬
2、液氮冷冻
3、200℃回火

各加热保温时间要查热处理手册,参照量具刃具的热处理进行

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它能获得比较均匀的硬度,然后你再慢走丝割出你要的形状

网友:
淬火高硬度后不宜线割

网友:
Cr12熟悉的材料,HRC50随便搞搞呀……哈哈

网友(2014-05-08):
Cr12 硬度值HB269-217, 淬火温度950-1000,油冷,其硬度值不小于HRC60.

网友:
淬火前先留余量割出型腔,直角改圆角,  光洁度尽量高点(<3.2)
先去应力退火,再淬火
重后精割型腔至尺寸